请问各位有无可以塞进3,4号和馒头的带低音炮的音箱推荐?

楼主(2014-10-16):
RT。 多谢!~

网友A:
此问题也一直萦绕我心啊。。。小的效果不好,大的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也一直萦绕我心啊。。。小的效果不好,大的塞不进去。。。

灿烁家卖的音箱音质不错,但是小车塞不进去。大车比如虎王的话,需要锯断音箱的爪子,还需要去掉固定车体的螺丝柱才能塞进去。 所以我现在的虎王,就是屁股合不上了,有条窄缝。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可以不考虑音箱,直接买个4欧姆、5瓦的喇叭,自己接线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这是个头疼的问题,试试直径2寸4欧2W或3W的桌面喇叭吧。
这个音质也不差,坛子也有人用这款,音量也可以接受。

网友B:
补充一下,选择4欧姆5瓦喇叭,尺寸选择最小的吧!某宝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选择4欧姆5瓦喇叭,尺寸选择最小的吧!某宝上很多。

4欧5瓦的这个喇叭我有了。但是音质跟新款恒龙的圆形喇叭差不多的。 灿烁家带低音炮的喇叭,上去以后效果明显就不一样了。我在寻找那种能带低音炮的小喇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UDpu6gZOrFqXw-M_SBQ   能***(监控)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 4欧5瓦 喇叭,和新恒龙圆形喇叭没啥区别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UDpu6gZOrFqXw-M_SBQ   这是是我用了灿烁家的松下音箱的,是那种大黑音箱。你再听听音质,和前一个视频的谢尔曼比较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欧5瓦的这个喇叭我有了。但是音质跟新款恒龙的圆形喇叭差不多的。 灿烁家带低音炮的喇叭,上去以后效果 ...

我的坦克音效(音质)和老田及灿烂家的相差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