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找到两个老底盘,大家看看能用不?【新手求助】

楼主(2014-10-16):
发现的两个老古董,以前没有做过车模,前辈留下的,能不能再弄好了?我以前玩航模的,最近没事,想把古董装上,都需要什么,求大家给多多的指点。

楼主:
控是JR控的,超古董的,但还能用,舵机也是好使的,感觉改装成现在的无刷可以吧,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精度不行 无刷不散架也震死了

网友:
真是古董啊.........

网友B:
轮内差速器?当年四驱车时候的碉堡配置

网友C:
貌似是一级方程式的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行 无刷不散架也震死了

不能加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内差速器?当年四驱车时候的碉堡配置

貌似后轮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一级方程式的地盘

可以改改用么?有什么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改用么?有什么建议?

肯定能用嘛,弄个有刷电机电调。找点铁皮固定下就OK

网友:
直接送去博物馆,看收不收,

网友:
本身就是自己造的非标,把零件下来自己在改吧

网友:
这不是特斯拉 地盘结构吗?

网友:
不值当折腾了

网友D:
建议:直接放弃。

倒不是嫌老,只是目测一无悬挂二无差速,就这两条就致命了,没法跟哪怕最最便宜最最入门的RC车模相提并论,一个芝麻粒儿都能让轮胎瞬间失去抓地力。

当然,如果追求的是”能动“,那没问题。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铲子吧,既然这是制式的底盘,那就照这底盘的孔位来啊。可以用玻纤板来做二楼版,这个上RCFANS吧,那里有个哥们做了个1/8的电铲子。跟你的结构差不多。不过你这个后面也有个舵机不会是油门舵机吧,那你就做一个引擎架,其余的引擎啊,离合都比较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用嘛,弄个有刷电机电调。找点铁皮固定下就OK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铲子吧,既然这是制式的底盘,那就照这底盘的孔位来啊。可以用玻纤板来做二楼版,这个上RCFANS吧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直接放弃。

倒不是嫌老,只是目测一无悬挂二无差速,就这两条就致命了,没法跟哪怕最最便宜最最入 ...

改加悬挂,加差速器,等等,好多改了,我慢慢潜水研究下。

网友:
这个车的图纸偶有

楼主:
哦,能分享给我么?不胜感激啊!3817886@qq.com

网友:
发现好多大神。。围观围观

网友:
这个车有人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