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能否当作 追踪电线 控制板

楼主(2014-10-16):
给apm刷固件的时候,发现有个追踪天线的选项,就刷了试试。进去后,参数很简单,主要是罗盘和GPS方面的选项,说明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有人试过没?

想了一下,工作方式应该是这样,如果不对,请大师们指出错误哦:
地面站收到飞机的GPS数据,配合home点,发给追踪用的apm板,这个板子用自身的罗盘和陀螺仪,算出舵机应该的行程。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好像可以

网友A:
本来 这就是 追踪天线 的基本原理。。

只不过:用300元 的 APM 板 来做 追踪天线

感觉 有点 贵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 这就是 追踪天线 的基本原理。。

只不过:用300元 的 APM 板 来做 追踪天线

求指导,用什么板子合适呢,ardurino的板子种类太多了,不知道搞哪个合适?
还有个问题请教,MP地面站里,设置Ardutracker,只是输出舵机运动量吗?还是输出GPS位置,让板子自己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导,用什么板子合适呢,ardurino的板子种类太多了,不知道搞哪个合适?
还有个问题请教,MP地面站里 ...

抱歉,跟踪天线 俺 没 弄过。。
个人感觉:应该直接输出 转向舵机、和仰角舵机 。

地面站 这边:貌似 只需要::

一个罗盘、一个 GPS、一个数传(或者共用数传:只接Rx 线)

——用一个完整的 APM 板,确实 又点 浪费——

你要自己 专研:需要有 单片机 基础。至少 要到 JTAG 接线。

Arduino MEGA2560 R3 开发板(2012新版本,ATMEGA16U2,官方版本)

TaoBao 有这个 板子 才 49.9 元,再自己 买个APM 的 外罗盘20元

哈哈:先 找个 标准的 APM 把 跟踪天线 的软件烧写好,

再用 JTAG 接口:读出 标准的 APM 里的 程序,保存为bin

然后 JTAG 接口:烧写 进 49元的 板子里。

折腾吧 节约 200元 哦 (300-49-20-JTAG工具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跟踪天线 俺 没 弄过。。
个人感觉:应该直接输出 转向舵机、和仰角舵机 。

确实比较复杂,试验+研究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 这就是 追踪天线 的基本原理。。

只不过:用300元 的 APM 板 来做 追踪天线

某宝上面的AAT有谁的价格会低于1XXX甚至2XXX?(暴利呀!)
300元APM板+两个大号舵机(200以内)+GPS(6m100)+平板天线或者八木天线(20~50元)1000以内无压力;
这难道还不超值?
如果用你的方案(2560R3)500~600可以搞定;
估计某宝专卖"AAT"的"某鹰树"要去喝西北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面的AAT有谁的价格会低于1XXX甚至2XXX?(暴利呀!)
300元APM板+两个大号舵机(200以内)+GP ...

用apm当天线控制板的话,不用接数传了吧。罗盘要接能理解,接gps是用来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pm当天线控制板的话,不用接数传了吧。罗盘要接能理解,接gps是用来干什么?

  啊 ,,必须接 数传的 Rx 线,,

也就是说:可以 共同使用 一套 数传。。。

没有飞机的坐标,ATT 怎么可能解算出方向角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啊 ,,必须接 数传的 Rx 线,,

也就是说:可以 共同使用 一套 数传。。。

我还以为地面站都算好位置,直接发给att执行舵机动作了。原来还是得自己算位置。

那么, PM地面站软件  通过USB连接ATT又是在传输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面的AAT有谁的价格会低于1XXX甚至2XXX?(暴利呀!)
300元APM板+两个大号舵机(200以内)+GP ...

大多数情况:DIY 的 东西 总是会 很超值 。不 奇怪啊。

只要数传可靠、两边的GPS可靠,那么解算出天线方向角度是 小菜。

从这个意义上讲:DIY 的 与某专业设备的,是 毫无差异的 。

*****************************************

11楼:地面站 与做ATT 模式的APM 依靠 USB 连接,那:

肯定是:在 转发 飞机的 坐标给 ATT板。(数传 Rx都不用接了

最初以为 ATT 板是 单独工作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情况:DIY 的 东西 总是会 很超值 。不 奇怪啊。

只要数传可靠、两边的GPS可 ...

这AAT的固件去哪里下呢?我找不到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AAT的固件去哪里下呢?我找不到源代码

这个我已经实验过了,用apm刷固件的方法,给apm刷上追踪天线的固件,另外apm官网上也有单独的固件下载,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情况:DIY 的 东西 总是会 很超值 。不 奇怪啊。

只要数传可靠、两边的GPS可 ...

看了你的回复后,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官网原文,明确提到跟地面站软件连接的只是一个舵机控制器,换句话说,PM软件已经算好位置,发给舵机控制板直接执行了。剩下的问题是,这个舵机控制板是否需要烧入支持PM的固件,这固件烧入的流程如何,多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后,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官网原文,明确提到跟地面站软件连接的只是一个舵机控制器,换句话说, ...

没这么容易哦,,APM 地面站 本身 是 不带 GPS 的,,它只 知道 飞机的 位置,

除非它‘引用’飞机起飞时候的‘HOME’坐标,这样的话,地面站 就必须处于固定位置,

无法将地面站装在汽车上,实现移动跟踪。在固定位置的地面站显然容易 招到敌方 的火力打击。

具体 细节 抱歉:俺也 没有去 专研。。。其实  ATT 是个简单的 东西——
——————————————————————————————————
ATT 控制板 只需要 一个罗盘、和 一个自身 GPS ,然后依靠Rx数据线 知道飞机坐标 就OK了
ATT 控制板 只需要 一个罗盘、和 一个自身 GPS ,然后依靠Rx数据线 知道飞机坐标 就OK了

抱歉 俺 暂时还没空闲 来 梳理 这些 辅助性的 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容易哦,,APM 地面站 本身 是 不带 GPS 的,,它只 知道 飞机的 位置,

除非它‘引用’飞机起 ...

感谢你的指导!!!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