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x3循环螺距问题

楼主(2014-10-16):
x3循环螺距在黄vbar的循环螺距设置上测量是8°,拔掉数据线再测量却是13°,都是在总体螺距为零的情况下测量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另一个问题,新入xg14,dmss制式的,黄vbar插子接收器来用吗?该选择哪种接收器模式?

网友A:
正常的 可放心
8度只是 vbar 補償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可放心
8度只是 vbar 補償參數

如何理解补偿参数?

网友:
循环螺距设置好之后是锁定的

网友B:
8度只是v8用来测量你机械比例!不是真真的循环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度只是v8用来测量你机械比例!不是真真的循环螺距!

这么说我实际量的13度也是正常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我实际量的13度也是正常的了?

太正常了,一般都要达到12-15  实际根据你v8设置的敏捷度参数后,翻滚的用的螺距没这么大!但是机械上你还是需要给v8留这么多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正常了,一般都要达到12-15  实际根据你v8设置的敏捷度参数后,翻滚的用的螺距没这么大!但是机械上你 ...

哦~谢谢解答

网友C:
你说的子接受机是卫星吗,关于这个我也咨询过JR,结论是不能用,VBAR不支持DMSS制式卫星只支持DSM2和DSMX制式,如果你的接受机是731可以选择使用XBUS单线连接(等同于FUBATA的SBUS,用一根讯号线连接陀螺仪)或是传统连接方式,注意一下XG14的XBUS系统单线连接需要在控里XBUS选项选择模式B,VBAR调机界面接受机选项不是选择FUTABA的sbus选项而是选的单线模式。其次如果使用的是6通短距离要注意操控距离300米,安全使用距离200米,且天线最好横跨机身断面,保证足够的信号接收面,不好横跨布线的话,就在一侧面板用两层3M胶中间夹天线的方式不成S型以增加安全接收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子接受机是卫星吗,关于这个我也咨询过JR,结论是不能用,VBAR不支持DMSS制式卫星只支持DSM2和DS ...

你说的六通短距离指的是接收器RG631那个吗?用其他的带子接收的接收器就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六通短距离指的是接收器RG631那个吗?用其他的带子接收的接收器就没问题吧

那个631足够用了,只要不是飞F3c都没问题,主要是F3C中某些动作范围太大。其他接受机如731,831,甚至是JR11通的只要是双天线的都行,那个卫星实际是个数据回传附件,不是必要装的,可以不用的只是如果用的是JR的TAGSMINI陀螺仪则可以直接装个卫星就可以当接受机用了。用双天线的731,831接受机请看王周海的X3布线帖子,接受机贴在侧板内尾舵机的对面,线用侧板里拉出来用3M胶一边贴一个,要用正宗3M的胶,红色的那种才行,不然普通贴陀螺仪的双面泡沫胶是极难撕下来的,不小心会损伤天线。

网友C:
推荐买731不带天线,450元,能用单线接受,安全也可靠,还比631带卫星的那种全距离要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买731不带天线,450元,能用单线接受,安全也可靠,还比631带卫星的那种全距离要便宜

哇(⊙o⊙)哇!谢谢你~这么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