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PM数传驱动程序不能安装问题 - (FT232R USB UART 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4-10-16):
本人小白一名,误打误撞发现最近关于FTDI(3DR 数传的接口)的一些问题和解决办法,不敢独享,如有不当恳请指正,留砖勿拍。

3月份入门APM,买了一个数传(如图), 调试过用的好好的, 之后几个月一直没玩, 最近换电脑了,什么missionplanner还有数传驱动统统要重装。

Mission planner一下子就装好了,四轴也能调试,装数传驱动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硬件是找到了,但试了N个驱动还是没能成功,感觉任何驱动都不支持这个硬件.

在这个硬件属性里看到这个设备的PID0000(是FTDI芯片吧),坛子里面有大侠说PID理应是6001,据说翻版FTDI芯片就是0000,正版的才是6001.

那好,下载驱动程序(我用的是CDM v2.12.00 WHQL Certified),打开驱动程序文件夹,你会看到以下两个文件ftdibus.infftdiport.inf

两个都用写字板打开,”6001”替换成”0000”,别忘了保存。

手动更新驱动程序,更新时指向你改好inf的驱动程序文件夹就能成功装上去了

后话: 在国外论坛上好像这个情况是在10月1号后大规模发生的,估计是Windows打补丁导致这种盗版非法芯片不能使用,驱程也不能安装

【2014.12.2更新】
以上步骤是在官网下载驱动程序CDM v2.12.00 WHQL Certified.zip后进行更改,数传数月前购于某宝,但估计FDTI盗版芯片可能各有不同,从而导致方法不能适用。
更改后驱动下载: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J9JFvl 密码: ypwf

网友:
在那下载的?驱动?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14-11-22):
能发个安装文件吗 qq857792907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楼主的方法行不通,提示如图,求教

网友:
图片怎么发不上去?

网友:
(FT232R USB UART 驱动安装问题),按楼上说的改6001为0000,无法安装,提示如图:文件的哈希值不在目录文件中~~~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FT232R USB URAT 驱动安装问题

FT232R USB URAT 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
回8楼,可能是用Win8吧,帮你百度了一下,看看行不行的通:

1、Windows键+C,或鼠标屏幕右下角
2、设置→更多电脑设置
3、左边选常规,右下角重新启动
上面3个步骤也可用这个方法替代:Windows键+R→shutdown.exe /r /o /f /t 00→确定
4、等几秒钟会出现三个选项,选择疑难解答
5、高级选项→启动设置→重启
6、重启的时候就出来安全模式列表→选择“禁用强制驱动程序”

网友(2015-04-18):
我的也不行,跟8楼一样,再跟你说的禁用强制签名也不行了。哦,对了,那两个文件按你说的用写字板打开只是变成乱码。没你说的有那个6001字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