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铂金V3设置卡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铂金V3,100A连接设置卡后,停留这个界面不动了,是不是设置卡有问题,才买的。

网友A:
应该是先插设置卡 再通电试试?

网友B:
按 item 鍵 有沒有反應呢

网友C:
电调有问题,我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 item 鍵 有沒有反應呢

没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有问题,我碰过

不是吧????

网友:
电调要上电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插设置卡 再通电试试?

试了,不行

楼主:
肯定上电了,不然设置卡也不会亮。

网友:
老铂金电调的话先接线再通电,不行就断电再试。
3.01没这个问题,3.03开始出现的

网友:
设置卡买回来需要在官方网站下固件更新之后才有用

网友:
把设置卡连接线插在那个调试插口,也就是风扇供电插口,不要插在插接收的那根BEC上

网友:
这个需要外接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需要更新一下设置卡

网友:
我设置卡也用不起了。回去更新下固件试下。

网友:
电调要通电

网友:
线的正负极反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解决了,不是接油门线,接电调另外的编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