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弄好了 现在想组个穿越机

楼主(2014-10-16):
如题 麻烦各位穿越大神给指点指点 遥控器已经有天9
机架
飞控
动力套
电池
云台
图传
相机补充一下 本人玩航模的时间不久 应该算新手 这次配的机子
最好续航10分钟左右 稳定性好 耐炸 成本能控制在2000以下
还有 是不是还要配一个遥控接收

网友A:
机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B%FA%BC%DC
飞控:CC3D 如果要求有定高的话上naza
动力套:银燕 1806 2204   郎宇x2204s kv2300   电调:银燕12A或天行者12A刷BL
电池:1500mah
云台:不需要
图传:200mw
相机:CCD Sony 700线 + 808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090&highlight=%BB%FA%BC%DC
飞控:CC3D ...

这个配置是主流配置吗 续航多久 花多少米

网友B:
我的QAV25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91031&extra=

我的配置:
银燕MT1806 KV2280   4个
银燕Simon 12A  4个
纯碳H250机架 1套(升级版带金属铝柱脚架)
CC3d(黑色直针)
GF5030正反桨2对
接收(天7)
电池:3s 2200mah
线材:T头 16AWG硅胶线, 扎带等

全套“QAV250动力套装”还送6对桨,够你用了,也才619,你自己搜下

FPV配置:

sony 700线,不带外壳的
5.8G  200mw图传
7寸显示屏
这些最好在一起买,优惠很多的。不然单买价格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QAV25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91031&extra=

我的配置:

有许多问题想请教 可以加下扣扣吗 55466512六 谢谢了

网友:
这是我组的第二架QAV250穿越机!

QAV250穿越机!

QAV250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