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轴飞行器比四轴飞行器好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4-10-16):
本人是菜鸟新人,请教各位大侠六轴飞行器比四轴飞行器好在什么地方,盼望指教,谢谢!

网友:
轴多,即使有一个出故障了,其他几个还能坚挺着落。 比较片面,楼下补充

网友:
载重大,但效率低

网友:
动力强劲啊  外观也好看  但是六轴不方便携带  我个人觉得 所有的四轴中心版都很小  六轴就好一些 抗风也不错啊 具体还看配置的啦

网友A:
优点:安全  载重大 抗风强 平稳 帅气
缺点:不灵敏 费电 贵 不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安全  载重大 抗风强 平稳 帅气
缺点:不灵敏 费电 贵 不便携

安全,是指可以有多个电机备份吗?
为什么会不灵敏啊?

网友:
基本上只有二楼提的那一条,其它都是缺点。

哦,还有,更唬人,也算一条吧。

网友:
稳 其中一个电机要是故障还可以降落 四轴坏一个电机 直接翻过来炸掉

网友:
我没有补充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是指可以有多个电机备份吗?
为什么会不灵敏啊?

安全是指在动力充足的情况下 坏一个轴 还能飞 四轴的话坏一个轴就直接翻了
比如说每轴最大动力600克 飞机2800克 五轴就是5*600>2800 就能安全降落
不灵敏是相对四轴 飞行手感稳重一些 对于航拍是好事 暴力飞行的话不如四轴灵敏

网友:
很难说个一二,看动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