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魔友,新问题!X3 尾巴回弹 追尾!!!

楼主(2014-10-16):
X3 到手组装!开始的时候使用的是K8,慢速金鱼尾!顺时针旋转尾巴追尾,逆时针旋转尾巴回弹!
K8尾巴参数停止A 调到1了,停止B调到99了,问题有所缓和,但依然没有解决!(停止A,停止B的方向绝对正确,因为把停止A调成99,停止B调成1,问题更加严重)
把尾巴全部拆开,把所有位置调到如丝般顺滑。装上,问题依旧!
然后把K8换到我的450上面,居然尾巴效果和X3的一样?肯定是陀螺仪有问题,速度换成MB
MB换上以后,锁尾比K8好,没有金鱼尾了!但是成了逆时针回弹,顺时针追尾?这NM什么节奏啊?
实在找不到问题了,发到论坛上面寻找大神解决!
说一下尾巴配置,450的是DS520锁尾,X3的是KST515锁尾!

网友A:
舵机在中立点时,拉杆都是90°,这个调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在中立点时,拉杆都是90°,这个调整了吗?

不是这个问题,我发贴之前又调了一下中立点!问题还是一样!话说谁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我发贴之前又调了一下中立点!问题还是一样!话说谁碰到过这个问题!

我猜测是你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是你舵机坏了

不会2个舵机一起坏死。。。而且这个也不是坏死的迹象!

网友B:
你难道没用MB附送的螺丝刀调整MB上的尾感旋钮吗,那个就是用于控制回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难道没用MB附送的螺丝刀调整MB上的尾感旋钮吗,那个就是用于控制回弹的

这个按钮的作用是。。。左右都回弹或者都追尾可以调,一边追一边回弹?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按钮的作用是。。。左右都回弹或者都追尾可以调,一边追一边回弹?怎么调?

没什么可说的,先处理追尾再处理回弹。老办法,现排震,MB是很抗震但在震动到一定情况,而你尾舵机又不够HIGH的情况,就会出现,锁的好好的推油门到一定情况也很好,但打舵之后就会追尾,还有把螺距补偿给关了,虽说王周海的调MB视频中要求红灯号,螺距补偿大,但我的X3用亚拓的525就是会发生因为螺距补偿的原因造成加油门追尾,关了就好多了,只要尾舵机连杆调好就锁的根棍子样,剩下就是去飞然后调整回弹了。

网友B:
补充一下,那个旋钮只是调整回弹的,不能调追尾,追尾是在MB的尾舵机感度选项那调整灯号和控上的感度搭配调整,我用亚拓450L的全套原厂电装用在X3上,尾舵机速度是差了些,因此我的MB的尾巴低感度然后XG14上调整到4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那个旋钮只是调整回弹的,不能调追尾,追尾是在MB的尾舵机感度选项那调整灯号和控上的感度搭配调 ...

可能是我说的不太对。。。我说的追尾是旋转后尾巴挺不住,要走一小段距离才能停下。。。这个和回弹刚好相反。的确没有办法用旋钮3来调整!
至于震动就更不用了。。。K8测试。悬停震动才700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太对。。。我说的追尾是旋转后尾巴挺不住,要走一小段距离才能停下。。。这个和回弹刚好 ...

还是我之间说的,先调振动吧,尤其是尾巴的,你可以吧KBAR固定在尾巴上测测,绝对是机身的好几倍。先调整尾巴振动,然后MB上调整尾巴左右行程,再调感度(调整之前先把MB上3个旋钮复位),要调到锁的好好的,然后***左右的打方向也不会出现金鱼尾才行,一般3旋钮那是不怎么要调的。调行程要注意,跟3GX一样要行程调整到位后灯号会闪然后稳定才是记忆了。你这情况有可能是尾吧行程的问题,什么都要检查检查。

网友C:
MB 一边回弹,一边追尾 可能是尾螺距预补偿反向了

网友D:
我的MB 调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急抽螺距的时候一边追,一边回弹,尾巴会跑。。。。。试过各种调试,没解决!~~2520配 V3  用定速  70油门好了点,但是青蛙跳的时候还是会尾巴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MB 调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急抽螺距的时候一边追,一边回弹,尾巴会跑。。。。。试过各种调试 ...

你说的这个是锁不住尾巴,,,和我的不是一个问题!
你这个应该在震动,感度,还有大桨转速上面看看!

网友:
我的X3也是锁不住尾巴,飞起来前后抖,抖动频率大概2HZ的样子,抖大概+-2度,幅度不算很大。
X3上用的是黄色Kbar,检查发现X3的尾推虚位有点大。

不确认是Kbar的问题还是虚位的问题。我还有一台450L用的蓝色Kbar,7075的尾推,虚位很小,
锁尾很好,振动比X3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 一边回弹,一边追尾 可能是尾螺距预补偿反向了

因为蝎子电机的转速高,所以锁尾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也就没有调试反扭力的问题。
刚才认真的又调试了一下尾部反扭力的方向,还是一样的,看来也不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