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 装完 试飞中

楼主(2014-10-16):
机架:H4 680 双C
电机:JFRC 2814 KV500
桨:   1238
电池:6s10000
飞控:大飞鲨
电调:乐天40A
起飞重量:3200克   悬停22分钟     飞行稳定  飓风电机的做工一流 平衡给力  厂家现做的电机 出线长度可以定制  绝对比某宇 某力强N多

测试中  视屏要等几天了 狗4还没到手

网友:
高大上,用的什么飞控,带云台没?!

楼主:
测试中 图传600mw  云台华坑的G3D  目前等狗4 ............  飞控是大飞鲨   呵呵   装个X8  做次小白      很不错的飞控  我用过V2   绝对和V2有的一拼

网友:
难道是大飞鲨

楼主:
是滴  呵呵  表现稳定

网友:
很给力啊

网友:
500kv1238桨能用6s电池?

网友A:
上8电机是为了啥?带狗云台?

随便说下,精灵1.3kg也带狗云台。重量你这不到一半,电池容量你这1/4,携带重量轻多了,飞行时间也差不多

出门玩可不是拼体力

网友:
用的大白鲨飞控?

网友:
很赞 桨可以换好点的,否则对不住这个配置

网友:
这家伙,马力十足啊,

网友:
x8在淘宝上都找不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8电机是为了啥?带狗云台?

随便说下,精灵1.3kg也带狗云台。重量你这不到一半,电池容量你这1/4,携 ...

X8为了更安全  更稳定   没见老高的 3桨不转了 照飞

网友B:
这种桨不能拧的太紧,经常检查桨根,有裂纹就要换

网友:
建议把电调翻个个,用3m的导热双面胶直接粘在碳板上,因为碳板的导热性能很优秀,这样在狭窄的机身里散热应该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桨不能拧的太紧,经常检查桨根,有裂纹就要换

这个问题不错 飓风电机给力  现在都是子 dan头正反牙的 呵呵

网友C:
这飞控别的不说,单就定位精度比v2就差一些,虽然v2本来就比较弱,另外jf电机强某宇n多这话,自己说说过过嘴瘾就得了,真的这么便宜又强过别家n多,别说某宇了,tm也都不用混了,没事拆开看看jf电机,做工轴承什么的,确实比朗宇a好一些,但是顶多顶多就跟x系列一个水准

至于结构,x8有x8的优势,米8有米8的优势,这个就没啥好坏之分,完全看个人喜好了,用apc桨很理性,没有追求美观上便宜碳桨,用过不下30种碳桨,除过tm桨跟某群群友出售的号称tm代工的碳桨之外,几乎市面上全部的碳桨都用过,美观有余,品质差距太大,apc从性价比上来说是很好的选择,也可以考虑榉木电动桨,有几个牌子的电动木桨也都不错,兼具美观+性能,跟碳板搭配,视觉上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大飞鲨 X8 飞控  貌似目前没货  要月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控别的不说,单就定位精度比v2就差一些,虽然v2本来就比较弱,另外jf电机强某宇n多这话,自己说说过过 ...
确实不准备用碳桨  除非买TM 原装的

楼主:
另外  JF电机不便宜啊  这个KV500 2814  160一个   测过动平衡  比朗宇的确实要强

网友D:
你们相信8个电机比4个电机续航时间长吗

楼主:
电老虎啊

网友:
好鸡鸡,期待好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相信8个电机比4个电机续航时间长吗

我不信x8会长,明显电老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8电机是为了啥?带狗云台?

随便说下,精灵1.3kg也带狗云台。重量你这不到一半,电池容量你这1/4,携 ...

很同意你的观点,我也是折腾了好几架飞机后,回到精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控别的不说,单就定位精度比v2就差一些,虽然v2本来就比较弱,另外jf电机强某宇n多这话,自己说说过过 ...

你用过大飞鲨么  知道大飞鲨的GPS是什么芯片么  不就和V2一样 都是6Q的  何以见得  比V2差了   另外朗宇 4112 4110 3508   我都用过   确实没飓风的好   论坛泡泡老师测试   恒力  朗宇 开心电机   3种电机的视频你可以去看下  桨确实是山寨的碳桨垃圾      用过DJI型的1555  这个还可以 效率比山寨的TM强       碳桨无非好看一点  实用的还是APC 呵呵  赞同
特意拆了鲨鱼的GPS 看看和V2是不是一样的6Q

楼主:
贵的不一定好用  便宜的不一定比贵的差

网友:
DJI 什么都贵。特别是V2不靠谱。各种炸。  精灵也垃圾。几个身边的人无故炸鸡。

网友:
原来一直想装个X8,因为效率问题后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8为了更安全  更稳定   没见老高的 3桨不转了 照飞

三桨不转了还能飞?,只听说不是同臂的h8坏两个电机能安全降落

网友:
你的机架还出吗 联系434415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