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上一只 嘉迪450L 480无副翼dfc

楼主(2014-10-16):
             又帮朋友 装了一架嘉迪450L 配置如下 嘉迪450l空机 富丽6s电机 铂金40a电调 泰世斜盘舵机 亚拓ds520锁尾 陀螺仪是龙卷风 飞鸽360mm大桨

            总的来说 嘉迪450l是个很好的飞机 价格是亮点 飞机本身 精度也尚可 就是做工比较粗犷 金属加工的刀痕和各种处理痕迹 都可以清晰辨认 说白了 没有
太仔细的处理 不过主要部件的精度和强度 还是可以的 一句话 绝对对得起这个价钱 而且飞机设计很好 重心很低 机身和旋翼面的整体性很好 很适合入门3d 对主要
电子设备和电池的保护也要比 pro好很多 毕竟 pro都是挂在外面 炸鸡容易被炸烂 操作上 飞机很扎实 不想x3 有点飘飘的感觉 都是金属件 机身相对较重 总之 很适
合初级3d练习者

    哈哈 不多说了 老规矩 视频+美图 献上
http://www.tudou.com/v/J9SSDOT9-p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哈哈 还是那句话 字少 图多 带视频

网友A:
你这不是易碎臂,不保护一下哈。

网友B:
顶!!!大神就是大神,不管啥飞机到你手里都是那么精致。看着风骚的走线,嘉迪450L骚机一只!!!

网友:
我还是习惯都换成易碎舵机臂,免得炸机时伤舵机

网友C:
楼主也是单反拍的吧?

网友D:
你好 看到你的尾巴转动方向是顺时针的 这个没关系吧? 我的皮穿是逆时针转的

网友E:
顶,楼主手艺精湛,化腐朽为神奇…………

网友F:
主要是用了龙卷风,在垃圾的飞机也飞的稳稳的

网友G:
我的也是龙卷风好用我还有一个龙卷风用在亚拓600油机上也是稳稳的。

网友H:
高手,无副翼的也可以在家里飞。

网友I:
这个地方飞危险啊,传动件要换,尾桨要换,我就是传动件没换 空中高速自旋炸鸡 损失惨重啊

网友:
要会用。。就是好东西。龙卷风

网友J:
观察了一下主齿轮,似乎没上油,这样飞是不安全的,连续飞齿轮就会热形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看到你的尾巴转动方向是顺时针的 这个没关系吧? 我的皮穿是逆时针转的

逆时针转就是反向了,皮带转半圈装就好了,要不然不锁尾的。

网友K:
起飞时好悬啊,你要学阳台侠不成?

网友L:
起飞瞬间下午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易碎臂,不保护一下哈。

哈哈 这个舵机臂 也不是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大神就是大神,不管啥飞机到你手里都是那么精致。看着风骚的走线,嘉迪450L骚机一只!!!

哈哈 谢谢 不过 大神不敢当 就是比较强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是单反拍的吧?

哈哈 厉害 这都能看出来 尼康d7100 50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看到你的尾巴转动方向是顺时针的 这个没关系吧? 我的皮穿是逆时针转的

啊 皮传的吧 皮带转一下 改变下 旋转方向就行 最好还是正确安装 不过尾桨反转我也试过 感觉差不多 只要尾桨反装 舵机修正方向反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手艺精湛,化腐朽为神奇…………

哈哈 谢谢 不过感觉 嘉迪450l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哈哈 这个视频 看过 应该是 突然失去地效 没有及时提距 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用了龙卷风,在垃圾的飞机也飞的稳稳的

哈哈 龙卷风确实很好 不过主要还是在于调 设备不重要 我的垃圾480 用3gx 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龙卷风好用我还有一个龙卷风用在亚拓600油机上也是稳稳的。

哈哈 龙卷风比较抗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手,无副翼的也可以在家里飞。

哈哈 没办法 现在冷了 出不去了 不过无副翼在狭小空间里飞 定点 操控精度 确实不如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地方飞危险啊,传动件要换,尾桨要换,我就是传动件没换 空中高速自旋炸鸡 损失惨重啊

哈哈 你说的是对齿吧 我一直用副厂 对齿 从没出过事故 不过副厂对齿 如不加处理 确实容易出事 主要在于 对齿的间隙 有的机架 对齿间隙太大 基本就搭上一点 所以容易扫 其实调整下间隙 就可以很安全的飞行了 具体方法是 调整尾管夹坐和小齿盘之间的距离 当然 也得相应调整一下 侧板的螺丝孔 至于伞齿 就是加垫片 不能太紧 也不能太松 不过这要求有较高的动手能力 嫌麻烦还是换亚拓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观察了一下主齿轮,似乎没上油,这样飞是不安全的,连续飞齿轮就会热形变了。

哈哈 非封闭波箱 的齿轮是不可以上油润滑的 否则金属齿轮 会磨损很快的 除非在完全没有灰尘的地方飞 而且450的主齿是塑料的 有一定的 自润滑能力 至于过热变形 只有在 齿轮间咬合过紧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 而且我没发现 有给450大齿或小齿 上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起飞时好悬啊,你要学阳台侠不成?

哈哈 可不敢和阳台侠比  在屋里飞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过起飞时不稳是因为 飞机脚架上没有安装胶圈 基本没有阻尼 每次起飞前都会因为振动和尾桨效应 向左平移 这次距离桌子比较近 不这样 起飞前可能就会 跑到桌子底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起飞瞬间下午一跳

飞时不稳是因为 飞机脚架上没有安装胶圈 基本没有阻尼 每次起飞前都会因为振动和尾桨效应 向左平移 这次距离桌子比较近 不这样 起飞前可能就会 跑到桌子底下去了

网友:
我也用龙卷风的,是很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