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blade mcpx 能用驰远五线舵机吗?

楼主(2014-10-16):
请教:blade mcpx 能用驰远五线
舵机
吗?
谢谢!

网友A:
你打算怎么插

网友B:
应该不行吧,MCPX主板舵机接口是三线的。

网友C:
可以用驰远100的三线舵机,要换线,搜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D:
三线和五线的貌似价钱差不多啊。直接买三线的多好

网友E:
fbl100的,黑白线挑出来,换下位置。。。用根针就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