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酷的穿越机就应该配这样炫酷的爆爆爆爆闪灯。。。

楼主(2014-10-16):
最近入手了一个穿越机架,可是飞到天上根本看不清机头,夜航就更没戏了,于是上x宝上搜爆闪灯,竟然要一百多,这么贵的东西怎么能要呢!幸好我工科出身,做一个还是不成问题的。
让一个灯亮很简单,但是要控制一排灯还是要花一些功夫的
首先准备材料。

强大的stm8单片机,既便宜又好使:

强大的stm8单片机,既便宜又好使:

稳压模块ams1117-5.0:

稳压模块ams1117-5.0:

MOS管:

MOS管:

3w电阻20欧姆,好久没用过这么大的电阻了,那就一个烫:

3w电阻20欧姆,好久没用过这么大的电阻了,那就一个烫:

覆铜板

覆铜板

三氯化铁腐蚀剂,学校只有这种便宜货了,不过效果也不错,用热水十分钟就能腐蚀好

三氯化铁腐蚀剂,学校只有这种便宜货了,不过效果也不错,用热水十分钟就能腐蚀好

主角登场了,3W的大功率LED灯:

主角登场了,3W的大功率LED灯:

先感受一下3W的LED的亮度,用了九个白灯照亮了整间屋子,这个留着以后宿舍熄灯了打扑克用:

先感受一下3W的LED的亮度,用了九个白灯照亮了整间屋子,这个留着以后宿舍熄灯了打扑克用:

来张近景,这艺术感也是醉了:

来张近景,这艺术感也是醉了:

制作前先来张全家福:

制作前先来张全家福:

制作开始,首先是设计原理图,画PCB,这次不发到嘉立创了,太贵而且慢,直接用铜板自己腐蚀电路。这样一会 ...

制作开始,首先是设计原理图,画PCB,这次不发到嘉立创了,太贵而且慢,直接用铜板自己腐蚀电路。这样一会  ...

然后腐蚀板子,焊元件,单片机,稳压模块,mos管已经焊上了,电阻在背面:

然后腐蚀板子,焊元件,单片机,稳压模块,mos管已经焊上了,电阻在背面:

楼主:
大家支持,精彩稍后

楼主:
3WLED灯,流过电阻的就是700mA的电流,20欧姆的电阻,4个的发热功率就快到40W了,不能浪费啊,烧点水喝吧。(电阻发热太大了,过几天换个恒流源驱动试试)

先测试四个3w的LED,由于功率太大,所以都把LED焊在铝基板上,有利于散热~

先测试四个3w的LED,由于功率太大,所以都把LED焊在铝基板上,有利于散热~

插上接收机,把油门通道接进去,然后就要上电了,第一次上电……

插上接收机,把油门通道接进去,然后就要上电了,第一次上电……

成功点亮LED,亮度还不错,四个蓝灯也挺漂亮的

成功点亮LED,亮度还不错,四个蓝灯也挺漂亮的

楼主:
最后放个遥控器控制闪烁频率的视频。
等过几天led驱动到了,继续完善,电阻发热实在是浪费电啊,这个不能忍啊!!!

网友A:
这个可以用遥控控制灯的亮灭,还有闪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遥控控制灯的亮灭,还有闪频?

可以的,有什么好的想法,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有什么好的想法,多交流

求原理图

网友B:
这个是做什么的?很牛逼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做什么的?很牛逼的样子!

放在飞机上的

楼主:
楼主自顶,求别沉。。。

网友C:
还是横流驱动板好

网友D:
LED的电压是4.2v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可以不要电阻 直接3个串联试试

网友E:
这个肯定要用恒流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的电压是4.2v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可以不要电阻 直接3个串联试试

加电阻是为了得到恒流

楼主:
100楼爆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肯定要用恒流源啦

是啊,今天的恒流驱动刚到,马上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横流驱动板好

确实,这大电阻不敢玩啊,热得可怕,这不是手头只有这东西嘛,就凑和用了,恒流的已经开始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今天的恒流驱动刚到,马上完善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灯珠有点暴力,放多轴上太亮。如果是大机飞远飞高还可以,轴距大灯珠离得远。穿越的就显得太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后放个遥控器控制闪烁频率的视频。 等过几天led驱动到了,继续完善,电阻发热实在是浪费电啊,这个不能 ...

全套电路,应该改用5V供电,电阻可以取小,就不会那么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套电路,应该改用5V供电,电阻可以取小,就不会那么烫了。

5v供电不行,因为一个led就要分3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灯珠有点暴力,放多轴上太亮。如果是大机飞远飞高还可以,轴距大灯珠离得远。穿越的就 ...

到时候穿越和大八轴都上,看看效果

网友G:
led怎么能这么干,当然要直接上横流电源啦,腐蚀不错,我那么小的封装总是腐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怎么能这么干,当然要直接上横流电源啦,腐蚀不错,我那么小的封装总是腐蚀不出来

水温要高一些,不停地摇,让它反应充分,就可以

楼主:
对,这才是乐趣

网友H:
这个肯定用恒流驱动IC 啊,串电阻损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肯定用恒流驱动IC 啊,串电阻损耗太大了

确实,恒流模块正在做呢,过两天完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的电压是4.2v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可以不要电阻 直接3个串联试试

这种1W的LED
蓝色、白色灯3.2-3.4
红色、黄色等2.2-2.4
电流都在350ma,实测也就170ma左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后放个遥控器控制闪烁频率的视频。 等过几天led驱动到了,继续完善,电阻发热实在是浪费电啊,这个不能 ...

玩玩可以,上机就不怎么适合了。大、重、耗电都是不适合上机的东西,我原来也D过,既麻烦又费力,后来直接买的商品,超级便宜不超过10元,8组变光,亮度可调,一个驱动几组,用的自组1W灯珠,3个一窜,盒直接上24V电,爽,我的飞机都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全套电路,应该改用5V供电,电阻可以取小,就不会那么烫了。

5V都高了,这种1W的LED,蓝色的电压也就3.2-3.4V就够了,红色、白色的只要2.2-2.4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玩可以,上机就不怎么适合了。大、重、耗电都是不适合上机的东西,我原来也D过,既麻烦又费力,后来直 ...

我用的是3w的led,这个驱动起来是有点麻烦,为了看一下效果,上飞机之后我感觉会更暴力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5V都高了,这种1W的LED,蓝色的电压也就3.2-3.4V就够了,红色、白色的只要2.2-2.4就够了。

这个led是3w的,为了保证恒流,得把他们串起来,这就得需要高一些的电压了

网友K:
我做的四个并联手机电池单独供电也很亮。就是暴闪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我用的是stm8,便宜好用,性价比很高的,做些简单的设计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做的四个并联手机电池单独供电也很亮。就是暴闪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

我用的是stm8,便宜好用,性价比很高的,做些简单的设计够用了。

网友L:
强帖留名,还要向大神们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强帖留名,还要向大神们多学习学习。

不是什么大神了,多逛论坛,就能学到好多

网友J:
3w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我看怎么像是1w的那种啊!

网友M:
顶一个,虽然看着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J:
3w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我看怎么像是1w的那种啊!

3W的和1W的外观看起来一样,就是电流大,1W的是350mA的,3W的是700mA的,明显亮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一个,虽然看着麻烦

多谢支持,第一次发帖,长长经验

网友:
这才一半,几时到一百楼,到时要发改好的电路图哦

网友N:
光电阻耗去40w,还上纯铜散热板,再加上灯阵,这玩意儿放穿越机上还飞得起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光电阻耗去40w,还上纯铜散热板,再加上灯阵,这玩意儿放穿越机上还飞得起来不?

我这是图便宜用了电阻,改成恒流源驱动就行,效率很高,敬请期待哈

网友O:
太高端,普通大众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太高端,普通大众玩不了

没有啊,没那么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套电路,应该改用5V供电,电阻可以取小,就不会那么烫了。

老师,谢谢指导,等做好了完善了送您一套

网友P:
楼主既然可以做的用接收机控制灯光,那我觉得楼主应该弄另一个东西:并10bb响上的那种喇叭,然后可以用遥控器控制使他发出超大声音,然后设置失控保护,这样就再也不怕丢机了

网友:
我不知道我原来用的什么灯了   3年了  别人给的  里面写什么程序  可以写入 什么AB  AB  AABB 什么的 就能用遥控控制频率  一拨片就换个频率 还能有各种搭配  只要你会写里面的程序就行

现在我还有2套那 朋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既然可以做的用接收机控制灯光,那我觉得楼主应该弄另一个东西:并10bb响上的那种喇叭,然后可以用遥控 ...

失控保护是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的设置,你说的是低电压警告吧?这个没问题的,但是不用BB响,用闪烁频率就行了,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