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电动滑翔机在空中盘旋3个小时,有可能吗

楼主(2014-10-16):
只看大图
滑翔机
只飞过冲浪者,提个可能幼稚的问题。
如果不考虑气流的因素,让滑翔机在指定空域比如半径100~200米,飞控控制盘旋,是否有可能?
能否做到长时间在空中盘旋,比如3个小时。
需要多大的翼展和动力配置?

网友A:
“吃到”上升气流可以的,没有气流的话,或许不太可能。

网友B:
3米电滑,有可能。

网友C: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依照您设定的条件来说,不可能。理由是,1,必须考虑气流因素。只有在有很好的上升气流的天气才有利于滑翔机长时间留空(或者除非起始高度很高很高)。2,不能依靠飞控。长时间滑翔要尽可能吃住气流,飞控只会在飞机低头时拉杆而不会找气流,这得靠人的观察操作。 说明一下,以上讨论的前提是,滑翔机爬升到一定高度后关动力,直至落地前不再开动力(标准的电滑飞法)。

网友D:
无气流,无动力。。。没戏,有上升气流也还得看海拔,空气密度。

网友E:
不可能,就算你吃到气流飞太高看不见,再说了气流是移动的,都坚持不了3个小时。

网友F:
看飞机 看动力配置 3小时 的飞行不是神话

网友G:
如何理解滑翔这个词?还能怎么说。

楼主:
我的思路是,滑翔机省电,同样的动力配置,能得到更长续航。
我用贼鸥,4s2w的电池费了1小时45分钟,2个人轮着飞没有飞控。

网友H:
无动力山坡滑翔用ASW15飞过三个小时,站着飞,坐着飞,躺着飞,没有乐趣只有疲惫。
一米六的电滑3S1000mah飞过一个小时,必须有比较稳定的热气流才行,对天气要求比较高。
气象条件好的情况下F5J飞三个小时应该不难,甚至我觉得无动力的F3J都可能做到。

网友H:
如果不飞气流用飞控去找下无人机的配置吧,好像有能飞三个小时的电动无人机

网友I:
如果在海边的悬崖上,又是北风劲吹的话,山坡滑翔机无动力飞行能够飞上好几个小时呢,就看你有没有精力而已。

网友J:
我觉得4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K:
3小时啊,脖子应该断了吧。首先是难度太大了,气流不稳定,再者说人也没法长时间注意力高度集中的

网友L:
带动力的话直接太阳能吧

网友M:
见过一个4米翼展 起飞重量15Kg 油动,装8L汽油起飞,飞了8个小时,降落还有1L多油

网友N:
当然可以,只不过算是微动力飞行,纯靠滑翔不现实

网友O:
静气流情况下不可呢,可以计算出来的。下降1米滑翔15米滑翔15米用时多少算你2秒,高度300米下降的0米也就600秒10分钟就是他的留空时间了

网友P:
欢迎来到滑翔机的世界!
滑翔机玩的是能量转换和控制。能量的来源可以是高度产生的势能,也可以是电力提供螺旋桨的拉力,也可以是热气流,或者太阳能。
没有能量,是不可能实现长时间留空。
另外,飞控不会比脑子好用,对于滑翔机而言。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大家忘了这句话吗

网友(2015-01-06):
胖子fpv那机子应该行

网友Q:
开发一款可以自动寻找周围上升气流的飞控;

用多个探头探测飞机周围哪里有上升气流,就自动打舵,往有上升气流的地方飞,还可以自动盘旋;

其实从技术上说有可行性,一个是这个市场太小,更重要的是这个也自动了,飞的人就失去乐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开发一款可以自动寻找周围上升气流的飞控;

用多个探头探测飞机周围哪里有上升气流,就自动打舵,往有上 ...

这个想法有趣,但是没乐趣。我觉得可以研究一下如何精确的探测上升气流,比如在地面布满气压气温风速传感器,接到一个终端进行计算,显示出气流的位置,然后由操作手手动让飞机飞过去。后来问了一下搞测控的人,他们说需要几千万有这个钱干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欢迎来到滑翔机的世界!

滑翔机玩的是能量转换和控制。能量的来源可以是高度产生的势能,也可以是电力提 ...

赞同👍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2&page=3
来来各位帮忙看看这个100KM的老外到底是个啥变态飞机,上去了旧全程无动力飞行是怎么作道的!!!!

网友:
找支造磚場的煙囪要冒著煙的  它冒多久的煙 你就在那裡飛多久!!!!!!  千萬別飛遠

网友R:
他站在山坡上 你沒看清楚!!!!!高海拔空氣密度低 氣流又旺盛  1000毫安夠他飛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他站在山坡上 你沒看清楚!!!!!高海拔空氣密度低 氣流又旺盛  1000毫安夠他飛半天了

我是说的最下面的视频,不是广州50km那个哟

网友:
第一架横跨大西洋的模型飞机TAM-5。1.8米翼展,5公斤,飞行高度300米。38小时52分钟19秒飞行了3028公里打破两项FAI世界纪录。虽然不算滑翔机,不过也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