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炸过后,BB响炸掉一个蜂鸣器,目前可量电压,不会响能 ...
小炸过后,BB响炸掉一个蜂鸣器,目前可量电压,不会响能修不?

楼主(2014-10-16):
小炸过后,BB响炸掉一个蜂鸣器,目前可量电压,不会响能修不?
背面似乎很好,拆坏蜂鸣器的时候一不小心又把图上右上角的那个小黑元件弄断下来了,不知道是具什么东西哦,有经验的给个提示,多多谢谢。
.

网友A:
去废线路板上拆一个焊上,或者找个经常修电脑的送你一个。

网友:
一样用。。。就坏了个喇叭而已

网友B:
好像两个喇叭是串联的在坏的地方接个几欧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C:
这东西 怎么设置 那个 低电压 响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D:
4楼正解吗?我试一下

网友E:
黑色的貌似是个二极管。没拆过bb响只能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