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时间,关于电池串联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原来买了一个磷酸铁锂电池包,单片是3.2v 16ah 买了4片串联起来就是12v16ah,最近感觉不够用了就又买了4片,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和原来的并联呢还是串联呢?如果串联就变成24v16ah了,电压升高了,但是容量没变。如果并联就变成12v32ah了,电压没变但是容量增加一倍,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我的本意又买了4块电池是为了增加容量,这样出去玩够用,现在的问题是24v16ah跟12v32ah有什么区别呢,我是该并一起还是串一起呢?有懂的朋友最好解释一下,不要单说并联就行,串联就行,就是想弄明白,多谢各位了。

网友:
串联并联都不行,最好分别用,也就是用两组电池,一组用完了用另一组,如果确实要并联的话,最好在使用(放电)时再并联,串联后电压高了,如果用稳压器降下来还是12V。稳压器“吃掉”12V

网友:
并联的话,最好两组电池需要性能完全一致才行,否则并联后会相互充放电

网友:
其实总觉得你买错了,3.2V电压款是最大3.7V。3、7V的最大是4.2V的。而看你是用平衡充充电的,按我知道的是平衡充好像是充3.7V电池的。另一个至于你说的,首先你要知道串联增加电压,并联增加容量安数。所以如果你要简单的就是你用那另外买的4片,重新做一个12V的,然后把两个做好的电池的12V正负极接在一起即可,另一种就麻烦点,你需要把你电池拆开,然后两个并联在一起,再4对串联在一起,也就是2并4串,原理上都差不多,不过你电压要么最好全放完,要么最好全充好,再做,且另一个要规范的,最好电池有分容,不然会导致在同时用电的情况下,单个电池电压降低,导致其他电池的电池反给这一个电池充电。且如果你是用第一种方法的,其实现在又卖几块钱的并充线,可以去用用

网友:
初中物理课

网友:
楼上3.7款的还是铁锂吗?

网友:
楼主新买的要是同牌子同型号的可以先分别用电压降下来后,串连用。关键是看你充电器支持的电压幅度有多大。单片最后不低于2v就可以

网友:
串联高压,线可以细很多
并联电流大一倍,线要加粗
能量守恒,所做的功,算成功率/度/AH都一样,W=VA
只要设备顶得住,高压时设备相对不易发热,因为电流小
航拍时多用并联,是为了减小电池故障概率,总线经常用10号线甚至8号线
直机等要求反应速度快,相对电流小的,多数用高压小电流

给我加分

网友A:
24v16ah了,电压升高了,但是容量没变。

这么说容量没变就太冤枉了  24V16AH 相当于说 24V的电压输出 16 安的电流  可以放点一小时    合约 24*16*3600 = 1382400 焦耳 能量

如果并联就变成12v32ah

同样  12V* 32 * 3600 = 1382400 焦耳

所以说能量是不变的

but

如果12V的输出  你充6S的锂电  相当于充电器要升压  损耗会比较大    如果充6S  还是建议串联

而且电压越高  其实线损会越少

因为线损功率P= I*I*R   线路电阻不变情况下   和电流是平凡关系

网友:
所以说  输电线都是高电压输送 减少线损   到小区才会变电到220V 到家

不过  确实要考虑电池包的新旧的问题   旧的可能会挂的更快

网友:
我都无言。你说12v和24v有什么区别,如果你的充电器,我假设,你的充电器12v能用,24v也能用,12v时要求电流更大。24v电流小。电源的选择,已用电器的参数来决定,一组6s电池需要15分钟充满,那么他需要电源提供600w的功率。24v 提供600w 差不多,25a,12v提供600w。差不多50a。这就不好了。何况我确实不知道12v的电包,如何给24v的6s电池充电。另外,你的电池串联并联没有上面说的那么复杂,电压相同直接串直接并没有问题。只能说电池之间参数如内阻越相同,电池寿命越长。

网友B:
详细的楼上基本都解释清楚了,理论知识不讨论了,说点使用体会,我跟你情况一样,也是用的这种铁锂,也是12V16a的,也是后面不够用又买了一个,开始我也纠结你这些并联串联的问题,我飞6S1300的电池,12V16A小飞一下带一个出门,玩一天带两个,单个冲6S1300电池最大可以开到12A充电,但是一般冲3块后就开始掉压,所以现在一般是开6.5-8a冲,9分钟左右充满,一块12V16A的可以冲15块6S1300左右的,两块可以充近30块,足够用了,一般都用不完。不谈理论,就实际使用中的体会来说,我觉得并联串联取决于你需要多大的电流来充电池,如果开20A,那就只能串联到24V来用,如果用10A左右电流充,也不需要并联,一块一块用的行了,毕竟不是一个批次买的电池。题外话,有次单个12V16a的过放了,有2片电压只有1.5,充电器都充不了保护了,结果用另一块串联第二天那2片1.5的就正常了,铁锂电池还是很可靠的,还是很愉快的。

网友:
分开单独用吧,关于所说的多少ah容量,是对于一定电压来说的,跟存储的能量是有区别的,容量相同电压越高存储的能量越多……在这里不管并联还是串联,存储的总能量其实是不变的

网友:
并联比串联好,因为12V充电器好买,24V充电器少。电池并联充放电是可以的,而且充放电效果特别好,但必须将平衡头也并起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16ah了,电压升高了,但是容量没变。

这么说容量没变就太冤枉了  24V16AH 相当于说 24V的电压输出 16 ...

多谢!说的很详细,也明白了不少,现在我的充电器12v 24v都能用,主要是冲3s电池,为了就是能多充一倍的电量,那串联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的楼上基本都解释清楚了,理论知识不讨论了,说点使用体会,我跟你情况一样,也是用的这种铁锂,也是12 ...

10a都没用过,现在这砖就充3s 2200,说白了又买4块就是想跟现在的焊一起增加容量,焊一起拿起来也方便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说的很详细,也明白了不少,现在我的充电器12v 24v都能用,主要是冲3s电池,为了就是能多充一倍的 ...

充3S的话  串并可能差别不大

并联的话  充电器需要略微升压  但是升的不多  不知道损耗如何  没有研究过   并联是一定要保证两个电池包电压差很小

串联的话  充电器降压  理论上降压损耗  没有升压大   但是 毕竟降的比较多  也不好说   没研究      但是串联两电池包放电量是一样的  对老一点的电包比较吃亏

哎呀  其实  不用纠结 充3S 的话   我会充完一块电包  换一块   充6S 的话 我会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3S的话  串并可能差别不大

并联的话  充电器需要略微升压  但是升的不多  不知道损耗如何  没有研究 ...

那就串起来得了,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串起来得了,省事

个人觉得没必要串,你开那么低的电压充电串起来24V没有意义啊,3S2200电池5C充也就11A。你串起来24V16A估计也就充10块,两块砖分开用至少可以充十五六块。这个你自己焊个串联线试验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真没必要折腾,抓紧时间提高技术才是正道,不说了,都是这么过来的,各种折腾说多都是泪,总要自己撞墙知道疼了才懂的,不过这也就是玩模型的精髓所在了,折腾吧,最主要开心就好,千金难买我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