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直升机用单轴陀螺仪能飞吗

楼主(2014-10-16):
无副翼直升机用单轴陀螺仪能飞吗

网友:
不可以...有副翼的就可以........

网友:
理论上可以,只要你操作的速度能赶上三轴陀螺仪的速度就好

网友:
什么单轴陀螺仪,那叫锁尾陀螺。。。

网友:
有人试过吗?飞起来是个啥效果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没陀螺也能飞!

关健是能飞跟好不好飞是两码事。

网友:
完全可以,但舵机必须要用无副翼级别的才行!

网友:
把你累死!稍微慢一点机,就摔了!

网友:
手指会抽筋的。。。

楼主:
感觉还行exp设到-15就飞了,十字盘必须调平,十字盘用数字舵机就ok了

网友:
直升机就算不用陀螺仪,你都能飞的起来,无非就是手动修正,陀螺仪的原理帅哥明白不。你要说飞起来时啥效果,就是你所有的精力都会放在飞机尾巴有没有动,一阵风吹来飞机有没有乱飘,如果这时候你还有心思去让飞机翻一下。ok!神童,天才,牛!

楼主:
实践是唯一检验真理的标准

网友:
可以的,《遥控模型》杂志有一期介绍过,有个小日本用futaba锁尾飞jr的机子,还说反应更灵敏

网友:
试过,很难飞!没风的时候悬停一下还可以,稍微动一动就东倒西歪,要不停地快 速修正,很难找到合适的舵量让飞机恢复平静,那不是玩,简直就是受罪

网友:
能飞,俺 2年前 就 亲自试过的。

只不过,动作很生硬。给人的感觉不爽。

就如同:APM 飞控,以前 没有 “RC_FEEL_RP”参数

0:Very Soft, 25:Soft, 50:Medium, 75:Crisp, 100:Very Crisp

飞的感觉就生硬,,现在 Px4 有 “RC_FEEL_RP”参数

俺 把数字 设置到 25:Soft ,就柔和了 与有副翼 同感。

网友A:
以前试过! 无副翼头子! 只用锁尾陀螺的效果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5MDMzMDQ4==.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 无副翼头子! 只用锁尾陀螺的效果 ~

三轴陀螺仪对于你来说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轴陀螺仪对于你来说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是呀,看这视频有没有副翼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 无副翼头子! 只用锁尾陀螺的效果 ~

太屌了,手感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 无副翼头子! 只用锁尾陀螺的效果 ~

果然难飞,视频里的动作相对以前的视频那是严重变型了

网友:
我也有飞过,感觉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飞,至少飞航线没有问题,
像前面朋友说的,十字盘必须调平,机子重心要对,不然悬停会很飘,
exp设到-15或-20手感基本就可以接受了,但是稳定性总是要差一些。

网友:
阳台侠是靠意念在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 无副翼头子! 只用锁尾陀螺的效果 ~

你买三轴都算浪费的,其实当时感觉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轴陀螺仪对于你来说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后来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 无副翼头子! 只用锁尾陀螺的效果 ~

我看你还是连陀螺仪都拆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还是连陀螺仪都拆了算了

算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