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加求教 - 遥控器摇杆设置

楼主(2014-10-16):
讨论加求教 - 遥控器摇杆设置

开始玩四轴有一段时间了,两个飞控,一个NAZA LITE一个CC3D。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想请教一下:

我的遥控器是美国手,油门在左手。如果按NAZA或CC3D默认的话,好像遥控器默认也是这样的。
左手上下是油门,控制高度,Throttle
左手左右是 RUDDER, 控制机头方向
右手左右是 左右平移
右手上下是前后移动

如果习惯了的话还好一些,但刚刚开始的时候控制RUDDER不可避免的调整到油门,会影响高度。

我想把RUDDER和左右平移互换一下,这样右手就可以控制前后和方向了,个人感觉左右平移是比较少用到的。

问题是,这是个习惯问题吗?为什么默认是这样的?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呢?

谢谢。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很早以前飞的控,默认是右手油门上下,幅翼左右,然后垂尾和升降在左右。
后来直机多了,就把左手换成ccpm,右手换成两个桨叶了
再后来听说美国手,玩了几个月精灵,习惯又改了。。

网友A:
不建议改手,慢慢练习,动作细腻了,一般很少影响油门。(其实玩多轴转头的动作一般都很小,不需要大幅度打杆,一个操作手法习惯了以后 即便更换 直机 也一样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改手,慢慢练习,动作细腻了,一般很少影响油门。(其实玩多轴转头的动作一般都很小,不需要大幅度打 ...

谢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样默认设置的初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样默认设置的初衷是什么。

一些定式罢了,方便练习3D飞行的时候  和前人的手法统一。(你的那个改法  在遥控器 通道设置里 好像叫 模式4  )

网友:
貌似习惯了哪个都一样···

楼主:
有大师傅介绍一下模式123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