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定点模式突然往上窜,求解

楼主(2014-10-16):
今天飞的时候开始还好好的,飞起来,切定点,放在那里测试悬停时间,然后过了一分钟,急剧加速,往上升高,切返航没用,切手动OK,然后自己飞下来继续试,发现有时可以定点有时也是这个情况,然后切返航不知道要飞那里去

网友:
看日志是不是GPS丢星或者有错误代码

楼主:
不会看日志,我下来看到是绿灯啊

网友:
不稳定呀

楼主:
是哦,以前测试没问题的啊,今天回家再测试下,朋友,出问题一定要切手动

楼主:
貌似就我出这个毛病,多飞几次,看看以后有没有这样

网友A:
刚准备入就看见这个,又开始选择性纠结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准备入就看见这个,又开始选择性纠结症

这个飞控就是硬件好,实际用起来别人都说和APM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就是硬件好,实际用起来别人都说和APM差不多

  不同意。。!。。

这飞控 比 APM 有本质改进。

有很多 新参数 和 功能改良。
*************************
——例如:——
APM 飞控,以前 没有 “RC_FEEL_RP”参数

0:Very Soft, 25:Soft, 50:Medium, 75:Crisp, 100:Very Crisp

飞的感觉就生硬,,现在 Px4 有 “RC_FEEL_RP”参数

俺 把数字 设置到 25:Soft ,就柔和了 与有副翼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

这飞控 比 APM 有本质改进。

这个飞控还是用的人不多,求大量模友来测试吧

网友C:
这个需要认真研究研究。也纠结APM和PI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认真研究研究。也纠结APM和PIX

你可以先玩APM,玩习惯了再用PIX就很好调试了,反正买过来玩了再出亏不了多少

网友:
在用pix,刚半年,还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楼主还是看看日志文件吧,瞎猜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玩APM,玩习惯了再用PIX就很好调试了,反正买过来玩了再出亏不了多少

Px4,PixHack 一步到位 永不升级 也是可以的。

注意 参数:
H_COL_MAX,1750
H_COL_MID,1500
H_COL_MIN,1250

我实做以上参数__螺距Ch6 被迫偏离(+)中间位置,才能 起飞 悬停,

H_COL_MAX,1800
H_COL_MID,1550
H_COL_MIN,1300

我只修改这 三个 参数(中间位置的螺距 被增大了 一些)
这样以来——螺距Ch6 刚好在中间位置,就能 起飞 悬停

——切换到 自动 定高,飞机 就不往上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4,PixHack 一步到位 永不升级 也是可以的。

注意 参数:

这样啊,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