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电池问题

楼主(2014-10-16):
请问精灵电池一次飞行最低能放电到多少是安全的,还有说明书建议充放20次后建议进行一次完全放电,要是完全放电的话会不会对电池有损坏?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损坏只是一点的  所有电池都是越用越不行

网友B:
精灵电池自带保护板的,不会过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灵电池自带保护板的,不会过放的!

那就正常使用就是了,反正不会过放,免得担心。

网友C:
降落的时候最少要有15%电量比较踏实。保守些飞行安全。电池坏了是小钱,飞机摔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D:
個人感覺20次後別放比較好!放電因該是給控制版計算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损坏只是一点的  所有电池都是越用越不行

恩恩,现在有一块已经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电池自带保护板的,不会过放的!

那也就是说放到0也是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的时候最少要有15%电量比较踏实。保守些飞行安全。电池坏了是小钱,飞机摔了损失就大了

恩恩,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感覺20次後別放比較好!放電因該是給控制版計算用吧!

了解了

网友(2014-11-19):
请问你遥控器连接上电脑没?我飞机本体可以,遥控器一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