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没人回答,到这里来!X3 奇葩尾巴问题

楼主(2014-10-16):
X3 到手组装!开始的时候使用的是K8,慢速金鱼尾!顺时针旋转尾巴追尾,逆时针旋转尾巴回弹!
K8尾巴参数停止A 调到1了,停止B调到99了,问题有所缓和,但依然没有解决!(停止A,停止B的方向绝对正确,因为把停止A调成99,停止B调成1,问题更加严重)
把尾巴全部拆开,把所有位置调到如丝般顺滑。装上,问题依旧!
然后把K8换到我的450上面,居然尾巴效果和X3的一样?肯定是陀螺仪有问题,速度换成MB
MB换上以后,锁尾比K8好,没有金鱼尾了!但是成了逆时针回弹,顺时针追尾?这NM上面节奏啊?
实在找不到问题了,发到论坛上面寻找大神解决!
说一下尾巴配置,450的是DS520锁尾,X3的是KST515锁尾!

网友:
奇葩啊,是不是什么安装方向反了之类的

网友A:
我的X3 也有啦 不过 用7.4 好多了

网友:
新手,添一下人气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3 也有啦 不过 用7.4 好多了

EBC用7.4V啊?我用的6V

网友:
是的呀。原来我也是 6V

网友B:
看来是没调试好,我的也是这个K8,没出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没调试好,我的也是这个K8,没出这种情况。

继续坐等高手!!!

网友C:
尾浆中立点不对!检查滑块和蝎爪距离是不是太远了?那样会造成摇臂往里距离不够!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浆中立点不对!检查滑块和蝎爪距离是不是太远了?那样会造成摇臂往里距离不够!想办法解决

不会啊。。。原装的东西,而且我看距离很不错的!没有你说这个滑块喝螃蟹抓的距离太远的。。要不上个图片给你看?

网友C:
你在k8尾巴调中立点状态,看尾巴中点,是否有夹角?应该是有一点,尾巴向左预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k8尾巴调中立点状态,看尾巴中点,是否有夹角?应该是有一点,尾巴向左预拉的!

这个是调整尾巴中立点必须的,这么多年了,这点不会错!还有其他建议么?

网友D:
尾舵片第幾孔呢
相信k8對尾舵解釋度不夠發生這現像
試穿內一個孔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舵片第幾孔呢
相信k8對尾舵解釋度不夠發生這現像
試穿內一個孔位看看

最里面一个空!!!!

网友E:
你的尾波箱有问题,尾轴可以用手上下抽动
具体论坛搜 十步解决金鱼尾 补充有尾巴回弹问题

网友F:
自动微调+回路优化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里面一个空!!!!

往外边一个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尾波箱有问题,尾轴可以用手上下抽动
具体论坛搜 十步解决金鱼尾 补充有尾巴回弹问题

这个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微调+回路优化试试

现在使用的是mb

网友G:
应该是尾推虚位大和尾巴不够顺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尾推虚位大和尾巴不够顺滑吧~!

虚位是肯定有的还没有到引起问题的程度。顺滑度是如丝般顺滑,一点阻力都感觉不到。

网友H:
上电的时候。尾舵臂归中的时候你看下舵机臂和拉杆。拉杆跟L臂是不是同时大概90度??还有球头往外面一个孔。还有陀螺的修正方向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电的时候。尾舵臂归中的时候你看下舵机臂和拉杆。拉杆跟L臂是不是同时大概90度??还有球头往外面一个孔 ...

兄弟,你说的这些我都一一认真检查过,完全正常范围,谢谢!

网友I:
在確認機件正常,且尾部滑順,尾軸沒位移,無異狀之下~

1,先將kbar的調整數據回到預設值狀態。
2,尾部的行程~兩邊的數值一定要在80~120之內~可以透過調整拉桿與更改舵片的球頭位置來處理。
3,上述調整完畢後~起飛前要在微風以下~啟用自動微調,讓bar自動微調修正~狀況應該可以順利排除!!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確認機件正常,且尾部滑順,尾軸沒位移,無異狀之下~

1,先將kbar的調整數據回到預設值狀態。

从新调试一次到是一个好办法,先去试试,谢谢!继续接受大家的各种推断。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確認機件正常,且尾部滑順,尾軸沒位移,無異狀之下~

1,先將kbar的調整數據回到預設值狀態。

启動自動微調後,是否要關閉的,還是一直启動?

网友K:
同机顺时针刹车反弹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机顺时针刹车反弹的飘过~

也是不好搞的节奏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也是不好搞的节奏

我只是顺时针刹车问题,一般都是逆时针自旋的,不纠结还能飞。我估计不是软件设置问题。和那个双推结构有关。这个陀螺我放在450上没这个问题的。

网友L:
首先保证控的微调数据清零,看sub和控的直接微调按钮。然后V8在安装模式的时候看尾舵臂是不是垂直,然后这下看尾桨对折有没有夹角,没有就可以,一点点也行,前提是你的尾舵别选窄频,这下调V8的尾舵行程了,尽量行程最大,两边不碰到尾波桨夹,而且行程参数尽量大小一样,这时候不妨先拆掉大桨手里拿着试下锁尾,,问题没解决的话再考虑感度和停止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尾波箱有问题,尾轴可以用手上下抽动
具体论坛搜 十步解决金鱼尾 补充有尾巴回弹问题

呵呵。也拜读过这篇文章,,不过我在新装X3的时候就用450调节伞齿的垫片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只是顺时针刹车问题,一般都是逆时针自旋的,不纠结还能飞。我估计不是软件设置问题。和那个双推结构有 ...

你说结构有关系。但是也没有听见谁有这个问题啊!!
郁闷!!我这个人,飞机稍微有一点问题都不想飞。一定要解决来才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保证控的微调数据清零,看sub和控的直接微调按钮。然后V8在安装模式的时候看尾舵臂是不是垂直,然后这 ...

兄弟说的这些都是K8调节尾巴必须的。而且当时找的是一个大师帮忙调试的,但是在试飞的过程中,电机烧了!之后就一直没飞!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结构有关系。但是也没有听见谁有这个问题啊!!
郁闷!!我这个人,飞机稍微有一点问题都不想飞。 ...

纠结是痛苦的根源,兄弟看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纠结是痛苦的根源,兄弟看开些吧

呵呵。其实也可以飞。。。就是想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M:
哎。问题这么麻烦。我x3尾巴有点慢跑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哎。问题这么麻烦。我x3尾巴有点慢跑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了。

慢跑应该是度感和震动的综合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M:
引用 楼主:
慢跑应该是度感和震动的综合问题。很好解决!

额,感度今天在飞的时候从小到大试过一遍,基本还是没解决,陀螺仪拆了重新装过一次。怕沾歪了,L摇臂 球头取过,调到略有补偿扭矩的位置试过,然后又调回垂直
因为没解决问题,至于振动,飞机是皮带版本的,振动还好,唯一问题是主轴最下面的轴承架被我用电摩修改了位置(因为之前垫片不够),加了个普通垫圈进去,上下现在无
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M:
额,感度今天在飞的时候从小到大试过一遍,基本还是没解决,陀螺仪拆了重新装过一次。怕沾歪了,L摇臂 球 ...

dou都是疑难杂症

网友:
之前用3GX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换了K8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启動自動微調後,是否要關閉的,還是一直启動?

启动微调后只要你旋翼回到负螺距就就默认你调整完成。降落后不断电重新连接电脑关闭回调。这么样就完成微调程序了。

网友:
我用微调补偿了。反正我不满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k8尾巴调中立点状态,看尾巴中点,是否有夹角?应该是有一点,尾巴向左预拉的!

是预先向右拉吧。旋翼是顺时针,那么影响向右,对尾来看

网友N:
用龙卷风 锁尾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龙卷风 锁尾很好

神陀螺,神价格!我还是屌丝消受不起啊

网友O:
现在才看到这个贴的,我的X3,振动小,大桨挥舞的声音很好听,但是飞起来尾部有点抖,左右甩尾。
不知道是不是金鱼尾?不懂什么是追尾和回弹。

现象是这样的,起飞后,尾巴抖动1-2HZ,+-2度范围内摆动,用的黄色Kbar,P参数从默认的75调整70到65还是不行。
另一台450L机身振动大不少,用的蓝色Kbar,全部默认设置,尾巴就稳的很好,郁闷。

问了网友,说P调整到45试试,我试了,抖的更厉害了。
X3尾总成拆了几遍,和没找到毛病,就是觉得尾推虚位蛮大,昨天有空折腾了一下。

1:怀疑Kbar的问题。
    原来用的黄色Kbar,换了450L上飞的比较稳定的蓝色Kbar,没明显改善,应该不是Kbar的问题了。
    Kbar的陀螺仪感度默认是75,调整到85以上,抖动更明显。P参数默认80,调整到50也抖的更明显了。
    反复测试在78-82相对还好些,所以维持在80没变。

2:怀疑X3的双推虚位比较大,所以找了冰人的连接件和M2.5X5mm的卡位螺丝换了X3的原装件。
现在虚位很小了,如下图:

现在虚位很小,飞起来没抖尾巴的毛病了,但是悬停时候,还是会有尾巴甩来甩去的毛病。
频率是比抖的慢,幅度还稍微小了些,有点觉得被绳子拴住晃来晃去的感觉,还是左右晃。

下面就是想换换舵机试试了,但是个人认为应不是舵机的问题,以为静止测试的时候,舵还是蛮稳定的,
飞机拿在手里飞,扭动机身,感觉尾推反应还是蛮明显的。我的舵机是KST565X,窄频锁尾舵机,
450L上也用这个型号,锁的蛮稳的。除非是个体差异,电位器每个位置出问题了,我的X3飞的不多。

有点郁闷,问题没完全解决。
-----------------------------------------------------------------------------------
有网友说遇到这个问题,改皮传后完全消失,我没改,楼主有机会可是试试。

还有关于尾推中立点的问题,我新手不大懂,Kbar有尾推行程调整的,锁尾陀螺+舵机就是负责锁尾的,
只要尾推的行程足够,不一定非的在正中间吧。我现在尾推行程在A:52 B:72之间,不在正中间。
请教一下,关于尾推中立点的问题,哪位给个详细的解释。(在中立点时,舵机臂和舵机拉杆几乎成90度,舵机安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才看到这个贴的,我的X3,振动小,大桨挥舞的声音很好听,但是飞起来尾部有点抖,左右甩尾。
不知道是 ...

大师们调试尾巴中立点都是两边一样的,而且这个数字要在80-120之间是最好的,可以通过调整尾舵机连杆的长短来达到两边一样的数字,通过调整舵机臂里外空的的位置来达到80-120之间的数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大师们调试尾巴中立点都是两边一样的,而且这个数字要在80-120之间是最好的,可以通过调整尾舵机连杆的长 ...

恩,这个X3的舵机行程确实短,450L的参数是A:82  B:98,也可能是这个参数行程太短了的缘故,晚上回去调调。

还有一个问题,早上起来上电,控先上电,X3后上电,第一次舵机快 速定位在终点,操作尾舵,有反应,但是还是快 速停在终点。
插拔很多次舵机插线,故障依旧。

另一次还是X3先上电,尾舵机慢慢的跑到终点,操作尾舵,有反应,但是还是慢慢的停在终点。

两次都是连接Kbar,而且其它舵机工作正常,不能正常起飞,以前从来没发生这样的问题。
(第三次是X3先上电,控后上电,就正常了,还悬停了一会)

是不是有理由怀疑这个KST565X可能是不正常,电位器接触不良,偶尔会出问题,或者会在某个范围内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恩,这个X3的舵机行程确实短,450L的参数是A:82  B:98,也可能是这个参数行程太短了的缘故,晚上回去调 ...

你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了!等待大师级的魔友来回答。HOHO!

网友P:
亚托尾舵的同病,换成mks的就没问题了。如8910a+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亚托尾舵的同病,换成mks的就没问题了。如8910a+

你这种更换挡还不是我们能承受的。你如果认真看过我的题目的话,相信你不会说这样的话!
和舵机有毛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了!等待大师级的魔友来回答。HOHO!

现在Kbar的尾舵参数调整到A:80 B:96。
X3的安装手册要求尾舵连杆是平行尾管的,所以原来安装的尾舵臂比较长,造成尾舵转动范围比较小,
原来参数是A:42,B:72. 现在舵机臂调短了,默认参数就悬停的很稳了,现在不甩尾了。

不过早晨时间不多,只悬停了一块电池。舵机偏到一边的问题,今天没碰到,联系了卖家,
说有问题发KST维修,以后再慢慢玩吧。

网友Q:
X3是塑料尾巴,检查下是不是螺丝上的过紧了,力度是不是一样。。。。螺丝锁的太紧,或者左右松紧度不一样,都影响尾巴顺滑度,容易出现金鱼尾,回弹什么的。。其实大部分问题和电子设备没啥关系,基本都是机械毛病。。。新手装机容易拼命锁螺丝,有一点虚位就浑身不舒服,其实,保留一点点虚位是无所谓的,过紧反而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X3是塑料尾巴,检查下是不是螺丝上的过紧了,力度是不是一样。。。。螺丝锁的太紧,或者左右松紧度不一样, ...

兄台说的关于力度影响锁尾的问题我还真没注意过!虚位影响锁尾效果这个我到时知道
力度应该不大,我怕塑料滑丝,所以都用指头旋转1.5的螺丝刀,指头的力度绝对刚刚好。
而且尾波箱拿回来的时候,尾轴左右可以抽动,我用垫片解决了。完美无虚位。后来怕这个影响锁尾又把垫片去掉,锁尾的问题一样,没有一点改善。看样子不是这个地方!
至于你说的其他地方的虚位无非就是尾旋翼头的虚位,尾推的虚位!这些虚位都有!不大!
关于顺滑程度,也一样无非就是旋转的顺滑度和尾推连接一套的顺滑度!在静态的情况下都非常顺滑!

今天又重新设置了一下陀螺的感度。。。降低感度,问题严重了。提高感度问题变小了。但是尾巴停止的时候有抖动的问题,应该是感度太高了!

网友R:
我的X3间隙性追尾,各种调,各种换,各种折腾,上班,吃饭,睡觉,洗澡,上厕所......都在想问题出在哪儿?现在基本放弃了
飞机在吃灰了

网友S:
刚上k8是得折腾下,参数尽量保持默认,打开控制回路,飞三电以上,检查尾桨夹虚位,止推轴承有没装反,减少震动,减少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X3间隙性追尾,各种调,各种换,各种折腾,上班,吃饭,睡觉,洗澡,上厕所......都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

其实还是可以飞的!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刚上k8是得折腾下,参数尽量保持默认,打开控制回路,飞三电以上,检查尾桨夹虚位,止推轴承有没装反,减少震动, ...

现在使用的是mb

网友T:
拆下尾波扣子和大桨,推到中油门,手指推球头看看有无卡阻,金鱼尾必须是伺服传动有卡阻,静态丝般顺滑,旋转卡住的尾波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T:
拆下尾波扣子和大桨,推到中油门,手指推球头看看有无卡阻,金鱼尾必须是伺服传动有卡阻,静态丝般顺滑,旋 ...

恩,兄弟这个办法好,我觉得也应该是高速中的顺滑有问题!但是没方法测试,去看看!不过不是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T:
拆下尾波扣子和大桨,推到中油门,手指推球头看看有无卡阻,金鱼尾必须是伺服传动有卡阻,静态丝般顺滑,旋 ...

刚才用兄弟的办法搞了一下。。。转起来需要大力才能推动,但是非常的顺滑!没有卡阻现象。看样子不是尾推组有问题!

网友U(2015-06-15):
引用 网友O:
现在才看到这个贴的,我的X3,振动小,大桨挥舞的声音很好听,但是飞起来尾部有点抖,左右甩尾。
不知道是 ...

请问您的X3悬停左右晃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尾推的虚位和尾轴向虚位导致的啊    我的新机试飞也是出现同样问题,拆了尾巴发现有二个问题吧也是论坛上大家反映的,一就是尾轴有横向虚位需要垫垫片,二就是你说的双推虚位大,螺丝和铜套之间有空隙导致虚位,如果螺丝上的很紧 那尾巴就不顺滑了而且还是有虚位 ,上的松虚位大悬停左右晃也可以算轻微金鱼尾只是不剧烈

网友O:
引用 网友U:
请问您的X3悬停左右晃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尾推的虚位和尾轴向虚位导致的啊    我的新机试飞也是出现同 ...

还没解决呢,看起来是传统呀,机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冰人的或者7175的件可以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没解决呢,看起来是传统呀,机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冰人的或者7175的件可以换吗?

准备换个尾舵机试一试之前用的是deko1107 ,现在先换个565试试

网友:
默认参数使用正常 尾巴感度48  自旋速率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