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大问题?

楼主(2014-10-16):
我的s4v2飞控飞四轴!必须飞前校吃盘才飞的好!什么情况?

网友A:
是的,必须的

网友B:
如果您每次都拆装了gps或飞控那是肯定要校的

网友C:
零度最新的S4V2固件在飞机启动后会先检查磁罗盘是否故障。如果故障的话,是不允许电机解锁的,需要校准磁罗盘。但是并不是每次都需要校准的。
另外,如果GPS拆装过的话是需要重新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