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肉型大四轴“大神龟-780“测试完成--附:云台测试视频

楼主(2014-10-16):
肌肉型大四轴“大神龟-780“测试完成

      “大神龟-780”机架制作很快,调试也很顺利,带上模拟负载试飞测试了多次,基本顺利,不断的修正,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注重细节的处理,重要的连接和紧固螺丝都打上自配的螺丝胶,各项平衡校正是必须的,关系到空中的稳定性。全套设备(含J69三轴云台,sony5N带饼干头,12V稳压模块、24V航灯),不带电池的重量4270g,挂上TCB25C6S10000电池起飞总重量5500G整。

        鹰爪式室内测试方法,
总重量5626(含电流计126G),悬停电流大约在26~28A左右,单电机电流6.5A左右,拉力达到了1400G,这个效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有危险性,特别是大飞机请勿模仿!

       15日下午,带1150G模拟负载再次试飞了3次,性能正常,零度的飞控起飞特稳,几乎都是直线上升,2次返航降落测试都正常,“空中摇摆”很好玩,一时兴起竟忘记了电池报警,飞机失压(19.2V)坠地侧翻,还好高度降到了不到2米,只有2只碳有点磕伤。蛋疼的TM1855碳桨不给力,上倾角5度的机臂也许也有关系,悬停时间才13分钟,远远不如SALL19X6榉木桨(原测悬停+航线试飞15分钟都没报警,可见“一镜到底”的测试帖子)。

一镜到底15分钟

    空中摇摆(荡秋千)

      为了调试相机遥控花了不少时间,遥控红外控制相机快门和录像功能提醒大家注意,用futaba遥控7008接收机需拓展通道,新款的高清HDMI转AV转模拟信号 Nex系列转换板卡带有遥控拍照录像转换功能,连接的舵机线必须挑出红线才能正常控制,相机遥控动作不能过快,需要间隔数秒。

J69

不给力的1855TM桨形

         选择吉日全装备试飞,将进行第一次空中测试“J69”和5N搭配的摄像和拍照的效果,到时候再与大家分享~

J69三轴无刷云台上机检测

网友A:
TM1855不要告诉我是访货。。

网友:
那手有种不要的感觉,看着太危险了

网友B:
TM要买原装的 山寨货效率实在太差    还不如山寨的DJI桨型的

网友:
那个测试的视频,用手.....太危险了........

网友C:
建议不要用电流传感器 很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电流传感器 很容易挂

你指的是电流传感器也叫电流计,零度飞控是配有电流计的,这个视频用的是电流检测计,测试用的,偏于估算效力和时间,测完就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855不要告诉我是访货。。

,的确是山寨货,100一对,效率太差了,不如DJ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要买原装的 山寨货效率实在太差    还不如山寨的DJI桨型的

的确如此,现在这桨形看着就不舒服,做测试品用了~

网友D:
楼住的机器和我的很像啊,你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生生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非常赞,可以和高一有得一拼!期待更多测试视频!

网友:
飓风U7吧?

网友:
怎么老报告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住的机器和我的很像啊,你用的什么电机

没看见你的机器啊?也是大四轴?JFU7350kv电机

网友E:
请问楼主报高度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报高度的是啥?

呵~~~零度飞控的语音播报,报高度和电压报警~

网友F:
干嘛不用这个电机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零度飞控的语音播报,报高度和电压报警~

最近一直在关注高一 就是准备入零度  请问播报是在什么上面报的? 显示器? 遥控器?或者产品单独什么东西?

网友G:
这么棒的机子居然用那么差的电池,总觉得怪怪的,查了下吓坏了,居然只比自组电池贵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嘛不用这个电机座?

求问哪儿有卖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
加这个群3380104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一直在关注高一 就是准备入零度  请问播报是在什么上面报的? 显示器? 遥控器?或者产品单独什么东 ...

手机连接WIFI,进入客户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棒的机子居然用那么差的电池,总觉得怪怪的,查了下吓坏了,居然只比自组电池贵一点点

哈~~这电池我专门做过大电流放电测试,足容,不错,性价比高,但不宜做长时间太暴力的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不用这个电机座?

没看见过,铝合金的?貌似做工不怎么样啊?

楼主:
感谢封为精华帖!今后会与大家分享更多~

网友:
求电机型号

网友:
看着就结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羡慕的机器配置

网友:
來學習了~那麼重也拉的上.太神了

网友H:
这么重的JJ,是不是考虑上六轴或者八轴啊,四轴比较没有冗余度啊,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重的JJ,是不是考虑上六轴或者八轴啊,四轴比较没有冗余度啊,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所以大载重的四轴,对机器要求更高啊~四轴也有四轴的优势,如果专业航拍的话还是推荐6轴或8轴~

网友:
顶顶顶,做的太精美了,不过那个用手压的姿势好险,艺高人胆大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正在研究800轴距的长航时四轴

网友:
快大批量生产,拿去卖啊

网友:
看起来就好霸气~!

网友:
重量级人物

网友:
有米啊  这起码2万了

网友:
机器很好  想效仿!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报高度的是啥?

零度地面站都报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零度地面站都报高度的

网友I:
按照26A左右的悬停电流,10000的电池悬停时间应该有18分钟左右才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26A左右的悬停电流,10000的电池悬停时间应该有18分钟左右才正常啊

理论上如果按照10000ma完全放电,悬停理论值是23分钟,但实际电池的性能放电不可能完全,飞行中(非悬停)平均电流肯定大于26A,按15分钟算,平均电流约在35~40A~

网友I: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如果按照10000ma完全放电,悬停理论值是23分钟,但实际电池的性能放电不可能完全,飞行中(非悬停 ...

我计算是按照8000MAH来的,留了2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计算是按照8000MAH来的,留了20%

恩,这样比较实际~

网友J:
19寸木浆真霸气!

为啥测悬停电流要手抓,直接悬停不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9寸木浆真霸气!

为啥测悬停电流要手抓,直接悬停不就看到了。

室内那么小空间能飞么?

网友K:
楼主用的零度什么飞控?支持6轴吗?我也是才进了台J69三轴无刷云台,到时多向楼主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的零度什么飞控?支持6轴吗?我也是才进了台J69三轴无刷云台,到时多向楼主请教

零度专业板X4-P,当然支持6轴,一起交流~

网友L:
机架淘宝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度专业板X4-P,当然支持6轴,一起交流~

谢谢 有需要时联系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那么小空间能飞么?

绑个重物,留1,2cm余量,就能飞,还不会翻,重物要大于最大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机架淘宝没有啊

自行设计加工

网友:
好粗的管啊

网友(2014-12-16):
零度啥飞控,有空中摇摆?

网友M:
问一下四轴轴距和抗风 能力和机动性是什么相关的

楼主(2015-02-22):
引用 网友M:
问一下四轴轴距和抗风 能力和机动性是什么相关的

简单的说就是反比的关系~

网友:
楼主,都用了多少钱???

网友N:
我想问折叠件也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想问折叠件也是自己做?

这是25mm的折叠件,直接TB上买的。到是22mm折叠件没得卖的,自己做了一套装在X8-730上,另外的帖子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25mm的折叠件,直接TB上买的。到是22mm折叠件没得卖的,自己做了一套装在X8-730上,另外的帖子里有~
...

哦哦!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