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首炸,喜乐见闻,求助贴,老鸟进来看下。

楼主(2014-10-16):
  控D10 飞机是飞越450FBL,电装电机电调全部是固郎450原装的,舵机525 215*3,陀螺K8。  本来昨日去试飞,也是一样的毛病(尾翼右摆),我就没飞拿回来按 ?x&sharefrom=android 中的教程调制好,刚刚拿去浅草试飞,油门很小的时候,尾巴往右边缓缓移动,然后我看了就回正,继续加油,它又继续偏,我继续回正,看快离地了,我就再加点油门,结果飞机尾巴突然下就往右边摆了,打上草扫了尾尺。有的魔友说是尾巴感度问题,也有的魔友说是尾巴方向反了(他说要摆也是往左边摆),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新手在线等。
图1,就是往这边偏

图2,遥控往左边打尾舵(油门摇杆往左),尾翼是这样摆的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尾桨夹装反了,新手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B:
看图应该是修正反了,左打舵,铜套向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尾桨夹装反了,新手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你看第二个图,转动时是往下(也就是逆时针)旋转,你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应该是修正反了,左打舵,铜套向右。

    那还真的反了。。。在VBRA软件里的“尾舵”设置方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真的反了。。。在VBRA软件里的“尾舵”设置方向吗?

如果是尾舵的修正反了就在Vbar软件设置里面反过来就好了,尾舵的修正是你往一个方向动尾巴,滑块会往相反的方向修正,如果同向那就是反了

网友C:
我感觉修正没有反 因为如果修正反了是飞机是会高速自旋的  应该是摇杆的动作和滑块运动方向反了 在遥控里把方向反向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修正没有反 因为如果修正反了是飞机是会高速自旋的  应该是摇杆的动作和滑块运动方向反了 在遥控里把 ...

哦哦。那是吧在VBRA软件里的“尾舵”这选项里舵机方向吗?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那是吧在VBRA软件里的“尾舵”这选项里舵机方向吗?

v8我没用过 你可以在遥控里把方向反向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顺滑吗?要非常的顺滑,几乎没有阻力,找个视屏你学习一下吧。

网友:
D10飞值机好吗

网友D:
求调试视频地址,谢了

网友E:
新手总是一波三折的啊,努力加油。

网友F:
记的 修证是反方向的 就行了

网友G:
如果尾巴修正方向没错,那把kbar设置里那个什么尾巴控辅助修正取消掉,陀螺感度在kbar调,别用d10控调试试,我之前首飞时也是这种情况了的

楼主:
还好。。只不过我还没上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调试视频地址,谢了

帖子内容地址不是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总是一波三折的啊,努力加油。

谢谢。。。正在不懈努力中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的 修证是反方向的 就行了

嗯嗯。。已经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尾巴修正方向没错,那把kbar设置里那个什么尾巴控辅助修正取消掉,陀螺感度在kbar调,别用d10控调试试 ...

是修正错了。。已经改回来,下次试试你说的辅助修正

网友H:
新手  想问楼主  问题  加楼主Q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  想问楼主  问题  加楼主Q

我的ID就是QQ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