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 H4 680 配什么浆

楼主(2014-10-16):
说说我的配置帅帅的 H4机架 (吐槽一下送的减震神器没有减震球,不好安装)恒力4822 570kv电机+珀金30A电调
金属云台+山狗+2000mw数传
自组4s 5000ma电池,有点重670克
apm飞控+6m gps (带罗盘)
该配什么浆呢

自己组的4s 5000ma 好重啊

数传

七寸汽车头枕显示器

2轴云台+山狗 还不知道怎么挂上去,加载杆也没买

自己搞的gps外壳

再来一张

网友:
4822 570KV有点尴尬 13寸或者15寸吧

网友:
上六s  15寸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LZ   KV 570 总重量 在2.4-2.6 KG之间的话   1355  最合适  14寸的浆 你可以试试 12寸的不要用  15寸的用了飞多块电池要烧的

网友:
12寸的如果KV 不到650以上的话  不如用13的

网友A:
山狗的视频线很硬,影响垂直拍摄

网友:
4s 14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的视频线很硬,影响垂直拍摄

我准备把外皮剥掉,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我就剥了,留两根就够,视频+地线

网友B:
请问。。。机架怎么样?螺丝、上下盖板对孔顺利吗?
强度怎么样,有必要买2.0加厚版吗?
C扣牢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机架怎么样?螺丝、上下盖板对孔顺利吗?
强度怎么样,有必要买2.0加厚版吗?
C扣牢固不?

机架很结实,螺丝空对位很准确,就是感觉脚架有点瘦弱,c卡卡到位很牢靠,整体安装好后中心板强度还是差一点,用大力气还是可以让机头、机尾扭曲的。我也是刚装,还在调试中没去飞过,感受也只有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架很结实,螺丝空对位很准确,就是感觉脚架有点瘦弱,c卡卡到位很牢靠,整体安装好后中心板强度还是差 ...

非常感谢LZ的建议。。。对我很大帮助,打算入2.0加强版。谢谢!!!!!

网友:
13寸!  我的郎宇V3508 KV/580  酷点4S5200  悬停13分3.6V报警

网友:
lz图传准备装哪的?屁股后面?我在纠结买90°蘑菇头还是买直的

网友:
好象电机扫堂?要么轴不正?或轴承问题?电机电调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LZ的建议。。。对我很大帮助,打算入2.0加强版。谢谢!!!!!

请问~
2.0加强板的h4机架~
哪边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2.0加强板的h4机架~
哪边有!?!?!?!?

就是U家的店铺里面啊。。。。你仔细找找。。贵了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