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circle模式的高人们(apm2.6)[已解决]

楼主(2014-10-16):
在论坛上看了两个关于circle模式的帖子,貌似有点矛盾,一个说半径的单位是m,一个说是cm。
今天我把20和2000都试了,rate也分别试验了1,20,50,可是飞机一直都像loiter在那里不动。

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吗?我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冷嘲热讽的高手们就不必发言了。

今天终于解决了,问题就是:
要先loiter一下,才能切circle,不能从stablize直接切circle!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也希望这个帖子能帮到大家。

网友A:
數值的差異與韌體的版本有關
3.1.5 是以 M 為單位,而 3.2 RCX 是以 CM 為單位

我飛 3.1.5 設 20 很正常,沒問題,你可以先用 OSD 或數傳看模式是否有正確切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值的差異與韌體的版本有關
3.1.5 是以 M 為單位,而 3.2 RCX 是以 CM 為單位

我用的mp,切换的时候有语音提醒,说是circle模式了。
一开始以为是单位问题,就落下来改。改来改去也没用。
我觉得如果半径改大了,角速度不变,如果一切换,飞机应该猛地就飞出去了。但不论怎么改都不动......
应该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我两台apm的机器,都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p,切换的时候有语音提醒,说是circle模式了。
一开始以为是单位问题,就落下来改。改来改去也没 ...

我記得繞圈模式如果半徑設置太小也會原地自旋,並不會呆呆的停留在原地耶

有關於繞圈的參數設置可以參考一下這篇,或許有幫助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circle-mode/

网友B:
我的也是设置后切换没反应,设的数值是200,MP版本是V1.310,固件V3.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繞圈模式如果半徑設置太小也會原地自旋,並不會呆呆的停留在原地耶

有關於繞圈的參數設置可以參 ...

谢谢提供参考资源!!!
我前面也看过了一下,包括论坛上的一些帖子,尽量不想麻烦大家。
等过几天有时间了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设置后切换没反应,设的数值是200,MP版本是V1.310,固件V3.15

现在怎么样了,还没解决?
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跟飞机大小有关了,开始瞎怀疑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怎么样了,还没解决?
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跟飞机大小有关了,开始瞎怀疑了,哈 ...

解决不了,先设了半径为200,角速度也进行了更改,结果还是不行,切换以后飞机只是抖动一下(绝对没有自旋!!),然后就没了反应,我的飞机六轴轴距960大飞机,多次更改,无效!打算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不了,先设了半径为200,角速度也进行了更改,结果还是不行,切换以后飞机只是抖动一下,然后就没了反应, ...

我的一个810,一个960,所以,我真的有点怀疑,是不是大机器,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810,一个960,所以,我真的有点怀疑,是不是大机器,不行

看来只有暂时搁置此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有暂时搁置此功能了!

不要啊,再顶顶,不然太郁闷了,很想用这个功能

网友:
设到6通道,想多大就多大。
貌似是速度,半径只能改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啊,再顶顶,不然太郁闷了,很想用这个功能

说实话,郁闷归郁闷,每天要上班,只能抽空飞一飞,所以飞行技术本来就臭,六轴刷锅更是没时间多练,看坛子里面有circle的介绍不禁大喜不但可以刷锅还可以镜头追踪,奇妙呀!可是为什么实现起来就那么难!"十一"尝试了3天,到头来也没个结果,现在只有期待坛子里有没有哪位大神出来解疑释惑了!

网友C:
RATE 是速度,你改他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TE 是速度,你改他毛用?

改了和没改,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郁闷归郁闷,每天要上班,只能抽空飞一飞,所以飞行技术本来就臭,六轴刷锅更是没时间多练,看坛子里面 ...

开始时我觉得很简单,今天一飞感觉不对劲。后来想着大家肯定有办法。现在一看,有问题的人都没有解决,要哭了

网友D:
飞行半径改为十米以上。低于十米要不然就是零。要不然就会没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半径改为十米以上。低于十米要不然就是零。要不然就会没反映

我最小1,最大2000都试了,各种没反应。
下次我打算先试试0,看能不能自转。

网友E:
要先改航线执行速度,m/s,在extended settings,pid那一堆旁边右下角,如果大鸡,不要改速度过快。设置航线的曲线有速度变化了,再改circule。loiter和circle不知道什么区别,两个都跑一下,用mp的界面里命令行监控飞控反馈,不要只用5通道的mode,最好弄个android的设备,那个设置这些很方便,mp除了调参基本不用。。

网友F:
按照我的教程做 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提供几个检查方法:

1. circle模式必须有GPS定位和罗盘校准正确
2. 我每次都是先切到loiter mode再切去circle mode 不确定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3. CIRCLE_RATE是角速度 CIRCLE_RADIUSE是半径 在MP里面这个的单位默认识角度每秒和米
4. 半径建议设置成20,如果角速度设置太大,飞机不会执行,建议设置成10试试 要确认模式能够切换到circle mode
5. 如果以上设置不起作用的话 建议远一点飞离起飞点再试试 高度也不要太高 10米以内试试
6. 如果以上还没作用 试着把半径设置成0试试 看看是否原地转圈
7. 如果以上还没作用 建议换英文版软件 有些中文版软件可能有改错的现象 先把现有参数保存 换到英文软件 清rom 用原始参数飞一下试试 我全程使用的英文原版软件

如果以上7步还不能解决问题 你私信我 按理说不会 我几块没牌的板子都能完全没问题 老印同事都能在我的指导下设置好circl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我的教程做 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提供几个检查方法:

1. circle模式必须有GPS定位和罗 ...

非常感谢这么无私详尽的帮助!!!!!!!!!!
我去挨个试试,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上次全是从自稳模式直接切的旋转,打算先从定点模式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先改航线执行速度,m/s,在extended settings,pid那一堆旁边右下角,如果大鸡,不要改速度过快。设置航 ...

多谢,我改改试试。
早就想用安卓设备,还提前买了线,结果我的这个coolpad死活root不了,暂时不想换手机,唉!
现在每次出去飞都带着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改改试试。
早就想用安卓设备,还提前买了线,结果我的这个coolpad死活root不了,暂时不想换手 ...

装mavproxy,用命令行。。如果你会用linux

网友:
恩也可以的。gps定位准吗。

楼主:
GPS挺准的,在地图上显示的位置基本不差。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发现问题

最近没时间飞,希望周末有时间

网友H:
必须GPS定得准,HDOP越小越好。任意半径都可以。AC3.1.5版本的参数是米(但是MP里显示的是cm),AC3.2以后单位就是cm了。跟机架大小无关,把角速度和半径设置好,自己用数学公式算一下线速度,不要超过飞机侧飞最大速度阈值就行了。先悬停再绕圈,肯定能行的。我的H4 680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94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GPS定得准,HDOP越小越好。任意半径都可以。AC3.1.5版本的参数是米(但是MP里显示的是cm),AC3.2以后 ...

之前就看过你的帖子了,其他的设置都没啥问题。我估计就是没有先悬停。抽空试试,有没有问题再跟大家说: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发现问题

今天终于解决了,原因是:
circle之前,得先loiter,不能从stablize直接切circle。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解决了,原因是:
circle之前,得先loiter,不能从stablize直接切circle。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