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可以一边实时输出一边录像么

楼主(2014-10-16):
如题求解答

网友:
那必须可以

楼主:
怎么设置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

怎么设置亲,插上AV输出线到图传上然后开始录像就行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亲,插上AV输出线到图传上然后开始录像就行了么

连上USB转AV线,买时有送或10元一根或自己改,音、视频和信号地接在图传上,另有两根应是图传给像机供电线依实际使用情况可接可不接,千万别接错了,后果你懂的,然后切换TV(新固件可长按一键切换,这个我忘了你可以查一下),屏灭视频输出,注意制式要和图传一致才行,然后点OK录像吧。因为我的是SJ5000,和这个方法相似,你确认好了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上USB转AV线,买时有送或10元一根或自己改,音、视频和信号地接在图传上,另有两根应是图传给像机供电 ...

嗯嗯,很详细,谢谢了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上USB转AV线,买时有送或10元一根或自己改,音、视频和信号地接在图传上,另有两根应是图传给像机供电 ...

如果制式跟图传不一样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制式跟图传不一样会怎么样?

不一样当然只有图传OSD没有摄像头视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