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改铣床

楼主(2014-10-16):
花了二百多人民币买了个十字台钳把台钻改铣床用今天试机了,出现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师傅们帮帮忙了,    1进给深度不好操作没有深度尺,,想加个微进给和数显卡尺,2台钻夹头被我用锤子敲掉过一次从此就经常的掉上了铣刀后更是不可收拾,,3还有就是台钻是普通货精度不高下压伸出的那桶和铸铁机身间隙大怎么办,给下边加一个间隙小点的垫片怎么样,最后附上两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A:
钻夹头  和钻台轴中心孔里面不是有个螺丝杆固定吗?(钻夹头 上到钻台上以后,从上向下穿一根螺丝杆旋紧固定钻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夹头  和钻台轴中心孔里面不是有个螺丝杆固定吗?(钻夹头 上到钻台上以后,从上向下穿一根螺丝杆旋紧固 ...

没有啊,这夹头是锥度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这夹头是锥度连接的。

没错啊,锥度 连接的同时,   还有一吊杆,防止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锥度 连接的同时,   还有一吊杆,防止脱落。

没有吧,除了锥头别的没啥了,你的有吗,发个图我看看,

网友A:
这会儿不方便拍照,你坛子里找找图片吧,应该有的,你看看你的钻夹头 锥度后屁股里有没有丝扣就知道了,那丝扣就是用于 吊杆旋入的。(你的钻台头上,和钻夹头配合的锥度  里面应该是空心的,从上面可以穿入 一根螺杆,估计以前配合的比较紧 那根吊杆也就被省略了。其实拆卸钻夹头的时候不应该用锤子硬敲,硬敲 会损坏轴的精度,只需要把吊杆拧松几圈丝扣,用把小锤向下敲击吊杆,钻头夹也就松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会儿不方便拍照,你坛子里找找图片吧,应该有的,你看看你的钻夹头 锥度后屁股里有没有丝扣就知道了,那 ...

奥,明白了,明天了我看看我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明白了,明天了我看看我的有没有。

别看了,铣床里面有吊杆
钻床里面本来就没有吊杆的

网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轴松可以开缝夹紧,夹头松要么换成ER轴,要么把夹头跟杆的连接加固

网友B:
钻就是钻,铣就是铣,你这个是标准的台钻,改铣,极别太低了。劝你别浪费钱投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就是钻,铣就是铣,你这个是标准的台钻,改铣,极别太低了。劝你别浪费钱投入了。

我也就是个业余的搞搞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就是个业余的搞搞玩。

就算是业余的,但至少做出来也要能用,你这台钻改铣,永远是个失败

网友:
拆解、查找原因、做整改预算、少花钱、改的好、最牛逼、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业余的,但至少做出来也要能用,你这台钻改铣,永远是个失败

这么打击,搞得专业点花钱多呀、。

网友C:
放弃吧,这样搞只能铣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弃吧,这样搞只能铣木头

可以对付铝的光洁度还可以,只是进刀尺寸没有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对付铝的光洁度还可以,只是进刀尺寸没有刻度,

只搞铝加工,花点功夫改良还能应付的,可搜钻改铣的贴,有很好参考

网友:
铣有精度要求的铁有一定难度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花点钱买个钻铣床吧,7025什么的,三千多吧,普通台钻改,就是瞎折腾。

网友(2019-02-24):
普通台钻改铣床意义不大

网友D:
我已经折腾过了,不行的。把我的教训告诉你吧,免得折腾。1,我买的十字台钳和你的类似,钳口和燕尾滑道不平行,铣个80毫米的键槽前后跑偏50丝。2,主轴上下的位移量太小,再减去十字钳的高度,根本不够更换大小钻头、大小工件的空间。3,主轴太细,套筒太短,钻夹头太长,十字钳太高,整体刚性太差。搞金属毫无精度可言。
我还把两塔轮改成三塔轮,把主轴的深沟球轴承改为向心角轴承,把主轴套筒的间隙也用不锈钢皮垫好了。就是满足了一下改造瘾而已!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