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首飞炸机,

楼主(2014-10-16):
很久以前练过模拟器了,前几天一模友低价出亚拓450 PLUS DFC,
果断收了,抱着必炸的心态去首飞,2米高的时候乱了,飞机向一边偏,赶紧收了油门,摔在了草地里,桨还是废了

炸了之后卸了桨

桨从中间裂开了

炸了后不知道桨废了,又去飞,慢慢加油门飞不起来,飞机向一边篇,桨在地下磨了
先练模拟器,把T6J摸熟了再去飞

网友:
蓝色骚桨,亚拓又放毒了

网友:
亚拓的这个套机很垃圾

网友:
收楼主3s 2200电池

网友A:
直机炸了,废掉的不仅仅是桨。

网友B:
老胸~必须检查三轴、尾管、旋翼头,你这旋翼头塑料的把,更要仔细看了

网友:
三轴多是没的了,检查一下弯了就要换。

网友:
要检修下

网友:
多练模拟。。

楼主:
电池完全没摔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炸了,废掉的不仅仅是桨。

放假了拿到模型店去看看,我看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胸~必须检查三轴、尾管、旋翼头,你这旋翼头塑料的把,更要仔细看了

拿到模型店去看看,自已看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模型店去看看,自已看不出问题

那你成本就大了··而且又麻烦·看看附近有没模友吧,不然很快就退魔了

网友:
俺的和你同款,  刚买来就是飞不起来,往右侧倒,  扫坏一个大桨,  后仔细排查,发现舵机方向设置不对, 建议你也仔细排查一下,  桨裂不是往一侧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