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着手打造一个DIY以色列图案的6轴,作为伸手党,发个贴求助

楼主(2014-10-1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ra=page%3D6&page=1

先感谢各位的帮助,让在下从V262  V262  华俊370    V323六轴  一路走来
现在终于模糊的对整个飞行器有个完整的粗略的概念了,也学会了电烙铁等,现在准备着手自己做一个载重和稳定性都超越伟力的无刷六轴了。

嗯,当然我还会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尽管我每天都会认真的看其他前辈的作品和帖子,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走过路过能对一个鼓起勇气自己做飞行器的新手一点帮助,
即便是看到了您自己觉得是常识但我却不明白的问题的时候随手打几个字也是对我的帮助啦,谢谢大家啦!

首先我准备买六根1米的玻璃纤维管,然后固定的话是个问题,不知道用电工胶布缠紧可不可以?因为那东西只要缠几圈,其实任性和强度都足够了,也方便。LLY66前辈的作品是600MM的玻纤,然后轴距是690. 我用1000MM一根的玻纤不知道轴距多少?高中几何题了,哈哈。

然后就是中心电路板和动力电调的选择了,这里我就真的不太清楚哪种动力组合会比较合适一点,性价比高一点
所以求各位给个完整的动力配置推荐,包括桨叶。谢谢各位了~

谢谢谢谢
轴距算了一下应该是  1154.675MM
这个参数对动力选择有作用?算出来桨叶允许的最大半径可以选择到290MM,全长应该550-560MM吧。嚯嚯。。。。。 略夸张,不知道电机比较合适的一般是配多大桨叶,哎,问来问去还是那句话,求动力组合推荐。

话说一米一根的玻纤管子做的会不会太大。。。

这里是  论坛的lly66  的作品
完整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ra=page%3D6&page=1

刚看了一下电机,初步纠结在

朗宇A2216 KV880 (55G  低转高扭省电  轻量化)

或者  杂牌 4006  KV680 ( 79G  低转高扭省电  略重)

请问一下实际使用中是  A2216 续航能力更强 还是 重一点转速更低的  4006 呢?

这个比较纠结了。

网友:
这个真的有创意哦,学习一下!!!

网友:
用了多少钱!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绝对有创意,赞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这个如果做出来应该是绝对的扎实啊,两个等腰三角形垛在一起,那是何等的结实啊。。。

加上管子有粗细的,所以用粗的管子肯定可以错层出一个多桨叶的位置来,也就是说桨叶的乱流搞不好还会比平齐的更好一点,不知道,等做出来吧。

楼主:
成本很低的,六个玻纤管子不超过60元钱,固定的话,直接胶带是最省钱也比较结实的。

然后花点钱的就是飞控还有电路板还有电调和电机了。

网友A:
这个得缠整卷胶带才够强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缠整卷胶带才够强度吧

不知道,做出来再说,哈哈,正在咨询电机和桨叶

根据各老板反馈,用不着1M的玻纤去做,因为做出来太大了,又不用装那么大的桨叶和电机,浪费起飞重量,准备还是按照论坛的前辈的,做 600MM一根的就够了。

网友B:
这些天上班太忙,一直没有上论坛,你看你自己的需求吧,我只是挂两轴云台加鹰眼,整体含电池重量3KG,用F4006就够了,如果你也找个大小的话,不要用太大的架子,没那必要,这种架子毕竟不好携带,另外一个,当时我两个三角形是用那种自锁的塑料扎带绑的,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天上班太忙,一直没有上论坛,你看你自己的需求吧,我只是挂两轴云台加鹰眼,整体含电池重量3KG,用F40 ...

谢谢前辈

我现在确定的基本是 4006电机6只,30的电调6只,遥控就是华科尔的D10,号称2公里的距离吧,图传用现在伟力323的FPV轻量化套装。  机架也用您那个大小的够了,620MM一根的玻纤6根

现在就是飞控不知道怎么选择

电调30的配3S电应该是够了吧?  有必要40的配4S电么?

不知道这样做出来滞空时间是多久,您那个配多大的电能飞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我现在确定的基本是 4006电机6只,30的电调6只,遥控就是华科尔的D10,号称2公里的距离吧, ...

飞控随便吧!上图传的话,就要上带osd的飞控,我用的naza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随便吧!上图传的话,就要上带osd的飞控,我用的naza v2

NAZA LITE 带 GPS   880
这个肿么样?

V2 和 LITE 区别大么?

主要是玩玩具玩怕了,飞一次丢一次,还是要个GPS返航的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LITE 带 GPS   880
这个肿么样?

V2可以加装IOSD MINI,能知道飞机距离,高度,角度,电压,速度,

网友(2015-02-28):
没有下文了。

网友:
大衛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