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大家用多大的电流充电? 那种30a的充电器有必要不?

楼主(2014-10-16):
一般大家用多大的电流充电?一般电池也就2C充电电流吧
那种30a的充电器有必要不?充的怎么样? 考虑预算的话一般你们会选A6还是B6?
求教 谢谢!

网友A:
目前最大我就用过4A充电,我用的是若干年前 KDS 的6s 充电器(类似B6)当然我手里都是小电池,最大也就5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最大我就用过4A充电,我用的是若干年前 KDS 的6s 充电器(类似B6)当然我手里都是小电池,最大 ...

5200 2C可以10A吧 你一般用什么充电器?  4A要冲快一个小时吧

网友B:
目前我是用A9充电器,一般3.5A充充两个小时左右3个3S同时好了,急的话就5A电池是3S  10000mah的

网友:
很有必要啊 特别是外场人等电池

网友:
以前飞直机,A6充电器,6S2200mah电池经常用5A冲。
反正电池都是消耗品

网友:
你要确定你用什么电池,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是用A9充电器,一般3.5A充充两个小时左右3个3S同时好了,急的话就5A电池是3S  10000mah的

5A的话2个小时能充满不

网友:
一般都0.5C的电流充电吧?具体还是要看电池参数。
提醒一句,B6的平衡充很蛋疼,如果你的电池其中一节比其他低0.1V/高0.1V,基本上不太可能平衡地充满。又或者最后恒压充电阶段会非常非常长。因为B6只有一组电源输出,靠边充电边放电来平衡每节电池电压,不是每节单独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A的话2个小时能充满不

5A一个多小时就能充满了

楼主:
一般大家觉得多少钱的充电器合适啊

网友(2015-03-05):
山寨B6 2200ma现在4A充电,感觉良好

网友:
家用UNA6
外用PowerLAB 6

网友:
UNA6  直接连电池 开8A充,6S 5000大约50分钟,3S 2200 2组同时充大约15分钟。外场用4010DUO开30A充,双路同时充2组6S 5000 ,15分钟搞定,充3S 2200开30A,90秒左右搞定,一直飞大涵道大动力,电池上百起落未见性能下降……

网友:
楼上的充电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