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 Z15 GH4 用 16000mah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2014-10-16):
如果为了监测,我用H3-3D挂Gopro3 还是16000Mah电池,请问能飞多久?谢谢回复

网友:
S900挂gopro3?或者说为了挂gopro3弄了个S900?可能还没人做个这个实验,因为S900才出来不久。

网友A:
你是想一机两用吧?一般需要就挂gopro3,需要高质量的就挂GH4,你还不如再买个精灵2来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一机两用吧?一般需要就挂gopro3,需要高质量的就挂GH4,你还不如再买个精灵2来得爽。

正是,一机二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一机二用。

强烈建议配个精灵2,方便极了。

网友:
精灵2  +1

网友:
我s900就挂了gopro3,大概20分钟。比精灵飞的爽。原来是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