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遥控器能不能用在F550上面??

楼主(2014-10-16):
精灵2的
遥控器
能不能用在F550上面??F450上面是绝对能用的吧~~~

网友A:
接收机怎么弄?

网友B:
DJ官网有一些教学视频,有拆接收机的

网友C:
跟f450 f550沒關係!都可以使用

网友D:
只要是大江的飞控都可以,飞控有sbus接口

网友E:
我也想换的呢,换了之后,云台的俯仰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接收機上兩個3pin的接口是什麼定義,有沒有誰呢說明一下呢?

楼主:
打算把精灵V拆了,把电机,电调,遥控器,飞控,GPS用在F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