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小机机升级一下,有些问题想咨询。

楼主(2014-10-16):
机机配置:500mm机架,朗宇x2212,980kv,APC 1047 SF,天行者20A电调,3S 5200mah电池,3轴狗台,图传,apm+gps不挂云台和图传,重1.4kg,50%油门起飞,综合飞行时间18分钟多;
加云台和图传,重1.8kg,65%油门才能起飞,大概8分钟多。

现在就这套设备,我想主要针对电机,小升级一下。

问题1,电机升级为x3108s 720kv,换APC 1147 SF/MF,还是换成x2216,800kv,继续用APC 1047 SF?
问题2,如果升级为x3108s 720kv,继续用天行者20A电调可以吗?(理论上可行,实践中可行吗?)
问题3,如果升级为x3108s,电池不升级为4S电池,好用不?

最后,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最小的改动,达到最大的航时。
升级储备金1000元以内。

楼主:
大牛,你们都去哪里了?

网友:
我也在考虑升级,升级储备金1000元以内!
现玩DJF330架子+朗宇A2216/KV980电机+天行者20A电调/3S,4200mA电池 总重量在1010g 续航时间16分钟
问题1:想升级朗宇V2216电机 KV800~880,继续用天行者20A电调可以吗?(机架想升级450~550之间,考虑玩玩航拍)
问题2:或者升级LDpower MT3110电机 KV700电机,(不知道是否兼容3~4S电池?)
最终目的也是考虑到续航时间问题!!
往高手,老鸟们指导,给点建议,再次感谢!!

网友:
个人认为,3108用3S电基本上没得玩,4级风弄不好飞不回来。2216的电机配20A的电调勉强胜任。

500轴距的四轴最大只能上12寸桨,想稳定的话只能上11寸的。2216 kv800+1147+4s 5000mah电可以飞得很好,操控性不错,但是负载和续航能力比你原来的2212不见得好多少,建议换机架。

网友:
你这种升级很浪费的,相当于往上面爬了一小步,基本定义为重复建设

网友:
3S电池 最多玩到700kv 想稳定的话可以换700kv加大桨 不过你轴距放不下大桨的话 估计就只有连机架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