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弱智问题例如minicp开关机之类的。。。别笑我啊我是新手。。

楼主(2014-10-16):
问题1:肯定我知道是先开控,我开了,然后minicp直接插电池,然后红灯一直闪,各种操作无效,斗胆关了控再开,发现好了- -我想问,到底是怎么开飞机?
问题2:怎么关飞机?。,
问题3:如何知道电量还有多少?。。

我是devo10

弱智问题还请帮忙。。。

网友A:
1的操作可以,2.拔电源关控 3.开双向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操作可以,2.拔电源关控 3.开双向回传

多谢!再问细点,开机到底怎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操作可以,2.拔电源关控 3.开双向回传

然后遥控器每次开机应该需要做什么操作?还是说只开控、什么操作都不需要?。。

网友A:
开控再插飞机电源,等一会就会自动对频

网友:
控要完全启动后再插飞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控再插飞机电源,等一会就会自动对频

太感谢了啊兄弟。。最后1个问题,双向传输怎么开- -开了后在屏幕上就显示飞机电池电压了吗?。。。

网友:
在控上设置双向传输好像要开V1的选项,设置3.4v, 如果不显示那就要在主板上升级,需要买根升级线吧,大概6-70块钱

网友(2015-02-24):
开机:先开控再插飞机电池,关机:先拔飞机电池再关控,d10可以用双向传输知道飞机电压,其实没必要,你在遥控器上定个3分钟的定时器,时间到了就降落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要关了控在开才行,因为华科尔D10这的控开机10多秒内是进入对频状态~!当你插上飞机电的时候已经过了对频状态了。所以要关了控在开才能对上!我是这么做的。。。把飞机平放在地上,把电池先装好但是不要插。控放在旁边你顺手的地方。然后开控迅速把飞机电插上。等几秒就OK了。就不需要在去关控在开了!开飞机顺序如同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