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小四轴求新手入门性价比高的配置

楼主(2014-10-17):
250小四轴求新手入门性价比高的配置,谢谢
电机是1806还是2204的好?要是2204kv2300的话配多大电调

网友:
来占楼的

网友A:
等我测试完2204好1806再来告诉你,现在用的1806,过两天2204电机到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测试完2204好1806再来告诉你,现在用的1806,过两天2204电机到手测试

坐等你的结果
帮忙给推荐一个2204的配置呗,新手入门机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坐等你的结果
帮忙给推荐一个2204的配置呗,新手入门机型的

随便网上找个250的机架,
银燕1806电机或者2204电机
银燕12A电调
电池用1500毫安或者2200毫安
飞控自己选吧,我用的mwc,要想好点的就cc3D,或者apm,apm有款mini的,基本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网上找个250的机架,
银燕1806电机或者2204电机
银燕12A电调

给个性价比高的机架链接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性价比高的机架链接呗

要便宜的话就上战神的1806电机,45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