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双天线,有没有人尝试过

楼主(2014-10-17):
精灵5.8g遥控和中继器,改天线,装个3通然后上两个船桨天线8dbi的,有懂理论或者实际用过的模友吗?这样等于遥控2天线,中继器2天线。。。4个天线。注:不加功放哦。
不知道效果如何,不用功放只改天线,外加双天线,据说这是中医疗法。。。。加功放算西医。

楼主: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回帖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和两个20C的电池并联当40C卖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就等楼主测试效果了。。

网友:
加三通沒用!本身就設計單天線
電波不是天線越多越好!那接個10通不是逆天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什么效果。肯定有前辈改过。。

网友A:
坐等伸手党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伸手党测试结果。。。

你就不需要了吧。你专心赚5毛。

网友:
再增加几套,设计成一个天线阵更好。

网友:
想娶个20岁的老婆,不好找,那就找2个10岁的

网友:
并联上几百个天线,实现银河系通信

网友(2015-01-06):
楼主的做法 很危险。 并联天线 会引起输出阻抗变化, 轻者影响发射距离,严重的要烧接收机的。。。     双天线是通过冗余电路实现的双接收机信号强度高的自动切换, 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过双接收冗余也很简单,几个原件的事儿。

网友:
我也准备试试,有试过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