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之云台掉了

楼主(2014-10-17):
      今天为了试拍三秋,四个起落一次电不足自动降落横扫千军,第二次都快落地了不知怎么云台减震球就松了导致翻了。总之电池飞了7、8成的电千万不能图节省再飞免得有意外情况,云台要不要固定死穿过减震球绑个扎带,绑了再也不会有脱落的危险,不绑貌似炸鸡还有可能抗击冲击而脱落最大程度保护云台,有点纠结,大家说说看。

要是平地也好反正是自动降落,现在桨又有磨损,不过也比水里强了

桨打地了

云台脱落

网友A:
你这无名云台无需保护 炸了 变形了拿榔头砸回原来的形状去 我有一个拧成麻花了 还被我给砸回来继续用 就算真的废了 再买一个架子也不贵

用理线器穿过减震球的好处是 万一发生重大炸机事故 不用满地去找零件……

你这起飞和降落都很不稳定啊 试试用GPS模式起飞啊

网友B:
起飞一把冷汗,降落冷汗一把。怎么这么不稳。

网友C:
这起飞动作 真的是吓人!!
另外 云台的减震球是很软的 ,就像上楼说的一样 应该用个扎带什么的穿过减震球中间加以固定 保险 必须 的

还有 怎么飞着好好的就掉了呢??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D:
后一段叫“人来炸”或“来人炸”,我也这样,有人观看就莫名的紧张,导致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无名云台无需保护 炸了 变形了拿榔头砸回原来的形状去 我有一个拧成麻花了 还被我给砸回来继续用 就算 ...

起飞要打点升舵,重心有点靠后,再一个这次电有点不足已经飞过 ,机子比较重,有1.5KG,准备减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一把冷汗,降落冷汗一把。怎么这么不稳。

机子重心和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一段叫“人来炸”或“来人炸”,我也这样,有人观看就莫名的紧张,导致出错。

最后炸的是莫名其妙,离地都只有10公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起飞动作 真的是吓人!!
另外 云台的减震球是很软的 ,就像上楼说的一样 应该用个扎带什么的穿 ...

第一段是飞空低电压自动降落,没合适的地方也没有电再切模式换了就直接落了,第二段真是莫名其妙我自己都没搞懂,离地约10cm就一下翻过来了

网友:
是技术问题还是飞机问题呢

网友:
保险带 要栓好

网友:
这……还真不一般

网友:
这水稻该割了

网友E:
看你APM杜邦线安插的方式就有可能出现炸鸡的危险!

网友:
我前几天飞机也出现了问题,哎!表示慰问!

网友F:
这降落动作相当给力 自从用了land我就不手动了

网友:
这个····························固定不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降落动作相当给力 自从用了land我就不手动了

好建议,电满的时候手动降落还行,我这个机子重飞上4分舵就没电了,电池降压也快,手动降落有时候动力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APM杜邦线安插的方式就有可能出现炸鸡的危险!

一般碰不到,还是谢谢提醒,我用扎带束一下

网友:
这秋稻真的该及时收割啊~

网友:
这飞的~~心惊肉跳

网友:
楼主,你这机架多少轴距的?机架重量是140克样子吗?能飞多久,你这是什么动力配的什么j桨

楼主:
就是那个机架,我的重通用狗台1.5kg,飞五分钟,电机kv值高了,电流大功耗高,下一步准备云台换成轻量云台能减100克,电调换小点的也能减几十克,电机换成1000kv的

楼主:
这个机架只能上九寸或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