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一发,高清无码的ATX电源给B6做电源

楼主(2014-10-17):
这个电源12V输出最大19A。两根黄色做12V+,两根黑线做GND,从散热的洞洞出来,用铜片做了两个电极。原来的总出线口装上了一个开关帽子当电源开关,开关接绿色线和GND。是不是感觉不错呀就是体积大了点,但是绝对安全和耐操。

网友A:
垃圾电源都虚标。。。还是买服务器电源吧。。。

网友:
不错 我也想做个

网友B:
合理利用也是不错的选择,够用就好,顶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垃圾电源都虚标。。。还是买服务器电源吧。。。

金河田的电池也是垃圾哇。那你要求也太高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河田的电池也是垃圾哇。那你要求也太高了嘛。

突然给你来个“拉烟”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够用的,算起来至少100w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哟

网友:
金河田电源是个人计算机里比较不错的产品。

网友D:
金河田电源虽然不咋滴,但是给b6供电绰绰有余了。正好我这里有至少6个闲置的atx电源,请教楼主,引两根黄线接充电器红线,引一根黑线接充电器黑线,是这样吗?

网友:
生生不息折腾不息

网友:
我来捧个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理利用也是不错的选择,够用就好,顶起。

这话我绝对赞成,够用就行,比淘宝上那些卖家配的12V 3A的那种电源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河田电源虽然不咋滴,但是给b6供电绰绰有余了。正好我这里有至少6个闲置的atx电源,请教楼主,引两根黄线 ...

其实一捆里面很多黄线和黑线的,这些同色线在电源里面也是并联的,我是觉得弄两根安全一点,三根也行哈,黄线是+12V的,黑线是负极GND。台式机电源是有开关的,就是里面那根绿线,这个绿线和黑线接在一起,电源就开,断开电源就关闭,整一个开关上去很是方便,祝你成功啦

楼主:
捧场王呀,O(∩_∩)O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一捆里面很多黄线和黑线的,这些同色线在电源里面也是并联的,我是觉得弄两根安全一点,三根也行哈, ...

嗯 我估计你接两根就是为了冗余。正在给电源瘦身,除掉多余的线,我改的这个没有开关 到时候引出黑线和绿线,短接就可以做开关了。

网友E:
能否提供开关具体接线图,有意也想搞个。

网友:
这个应该够用了吧。冲大电池就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提供开关具体接线图,有意也想搞个。

就是一个双脚的通断开关,接绿线和黑线就行啦

网友:
感谢楼主,已改成功!

网友:
我有2个航嘉电源,体积比楼主金河田小半圈。一个从单位电脑上换下的,就是风扇干了,有点响,上了点油,应该没什么问题。一个不知道什么问题,同事要扔我收下了。电脑电源改个B6电源应该绰绰有余,早就想改个电源了,只是没有B6。楼主已经实现,帮顶!

网友F:
楼主发个图撒,邮箱:513289646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双脚的通断开关,接绿线和黑线就行啦

OK,找个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个图撒,邮箱:513289646

还需要什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