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转子钢磁脱落用什么胶水黏?

楼主(2014-10-17):
希望各位大神来说说,还有钢磁怎么排列?

网友:
我是用的AB胶

网友A:
难道掉下好几块磁钢?

网友B:
自己粘的话需要调整好动平衡,震动大了反而耗电。电机不是很贵的话建议换一个新的。

网友:
可以用环氧树脂胶粘剂

网友:
环氧树脂太重,我用502点的,因为电机工作时,磁钢是处于“紧贴”转子的状态,而且磁钢还是在槽内的。

楼主:
嗯,用AB胶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掉下好几块磁钢?

有次堵转,电机温度高达100度,之后裸飞炸机撞击点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粘的话需要调整好动平衡,震动大了反而耗电。电机不是很贵的话建议换一个新的。

是F47的无刷电机。外形酷似黑金。被我用在mini cp上了。也挺贵的10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