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飞头刷锅求助!(模拟视频)总是变形,速度不均匀!

楼主(2014-10-17):
如题!

网友:
感觉倒飞还好刷一点

网友:
螺距没跟上吧

网友:
星期天没时间啊  没得休息 你去飞吧

网友A:
直接用实机飞,圆周大一点,先练控制尾巴、再练控制升降、最后控制好高度(总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实机飞,圆周大一点,先练控制尾巴、再练控制升降、最后控制好高度(总距)…………

真飞机也就飞的和模拟器一样,有时候半径, 俯仰,速度不均匀!逆时针基本不会

网友:
视觉差导致过度修正。模拟器里,打舵建立刷锅后基本上可以不动杆。现实中气流不稳定需要适当的修舵

网友B:
我深深的感受到刷锅这个动作在真机上要比模拟器好飞多得多,而且更容易掌控啊

网友:
用500直接练吧……

网友:
可以看看各个通道的舵量曲线是否协调,有时候会因为这个原因飞起来不适应

网友:
模拟器上空间感差点,真机不会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深深的感受到刷锅这个动作在真机上要比模拟器好飞多得多,而且更容易掌控啊

求教打舵手势(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深深的感受到刷锅这个动作在真机上要比模拟器好飞多得多,而且更容易掌控啊

我也有这个感觉,之前在模拟器里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上真机试了次,感觉比模拟器的好控制的多,模拟器里总是容易掉高度

网友:
尾舵没别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教打舵手势(顺序?)

会飞飓风之后,刷锅自然就出来了,但是飓风尾舵和升降是主要控制的,副翼是修正飞机高低速状态的,刷锅副翼和升降是主要的,尾舵是把飞机拉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飞飓风之后,刷锅自然就出来了,但是飓风尾舵和升降是主要控制的,副翼是修正飞机高低速状态的,刷锅副 ...

路漫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飞飓风之后,刷锅自然就出来了,但是飓风尾舵和升降是主要控制的,副翼是修正飞机高低速状态的,刷锅副 ...

得嘞!那我还是先悬停吧

网友:
这步我还没有学到。还在模拟8字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