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改手

楼主(2014-10-17):
如题   精灵2+改手可以改右手油门副翼不?

网友:
可以改成日本手  下载遥控器调参 直接改就OK了  记得要校准遥控器

网友:
是的,不知道问工程师

网友:
V+左手油,固定飞的右手油的飘过

网友:
直接下个RC的调参之后呢直接就是用USB线连接电脑之后点一下日本手或者美国手就OK自动回中的不需要调换弹簧!PS:LZ如果没有安装驱动的话还需要安装驱动!字可能有打错的凑合看哈

网友:
个人感觉还要调硬件吧,毕竟油门没有反力,方向和前进后退则有。

网友:
调参软件里直接改。

网友:
Phantom RC 调参软件 v1.1

楼主:
谢谢你的帖子,已经搞定了

网友A:
中国手的咋办。。。

网友:
中国手直接对调整个左右摇杆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手的咋办。。。

中国手直接对调整个左右摇杆座

网友:
怎么还有中国手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啊文是中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手的咋办。。。

我也中国手,美国手拆控换手,外八字拜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