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d10支持sbus的接收?devotion固件可以吗?

楼主(2014-10-17):
如题?有没有d10支持的能输出sbus的接收?

网友:
你需要的是

换一个遥控器

网友:
同问。
目前还没找到同时支持sbus和devo的接收~~

网友:
连高压都不支持,更不用说单线了

网友A:
有啊
搜这个
"2.4G 6通道微型 DSM2 /DSMX接收机 SBUS610E (JR/SPEKTRUM 兼容)"

网友:
淘宝上搜索了下,介绍如下,不过貌似连厂牌都没有标,不知可靠性如歌?
主要特点
◆6通道
◆1通道 SBUS输出
◆预置故障安全系统
◆兼容性(JR DSM2和DSMX):DX6I,DX7,DX8,DSX7 DSX9 DSX11,DSX12;

对码方式:
1,将对码线插入标有“BIND”的通道,并给接收机上电。
2,设置油门和控制面失控保护(建议将油门设为最小,所有控制面设为中间位置)。按住控上的对码键并开控。
3,接收机LED灯闪烁频率将会从快变慢。对码结束几秒钟后,微型接收机和主接收机的LED等将会常亮。所有失控保护设置成功。
4,将对码线从“BIND”的通道移除。重新给接收机上电,所有通道正常工作。如需测试失控保护功能,可将拨杆摇至角落,并关闭控。控制面和油门将回到原先设置失控保护的位置。

接收器规格:
◆类型:6 -通道和1 SBUS输出DSM2接收器
◆调制方式:DSM2/ DSMX
◆2.4GHz频段
◆外形尺寸:50x30x13mm
◆重量:8G
◆电压范围:3.6-9.6V
◆天线长度:30MM* 2
包含:
1 x SBUS610E 接收机
1 x 对频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搜这个
"2.4G 6通道微型 DSM2 /DSMX接收机 SBUS610E (JR/SPEKTRUM 兼容)"

也就是说把DEVO10刷成devotion然后调成DSM2制式就可以了吗?

网友:
看一看,看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把DEVO10刷成devotion然后调成DSM2制式就可以了吗?

d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把DEVO10刷成devotion然后调成DSM2制式就可以了吗?

还可以在hobbyking买orange的dsm2带sbus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在hobbyking买orange的dsm2带sbus的接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在hobbyking买orange的dsm2带sbus的接收

对了我看到hobbyking上面有orange的3通道的带sbus的接收,我用来控制多轴可以用吗?这个sbus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