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vision+的图传天线在哪里?

楼主(2014-10-17):
只看到外面脚架上有两根,不知道是
图传
的还是摇控的。求指导

网友A:
拆开立现。。。

楼主:
是什么样的?是和外面的天线一样的?

网友B:
脚架两根是遥控接收的

网友B:
wifi模块的饿天线在电池的两边,拔出电池可以看到

网友C:
在蛋蛋里面,打开可以看见蛋蛋二侧板式天线

网友D:
v+ 的 天线 在 机身 内部 电池的2边。2快正方形的就是 类似 中继器 里面的那种 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