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电机的拉力?求方案!

楼主(2014-10-17):
最近发现自己的一个电机貌似出了点问题,跟别人请教时,别人说让我试试测试电机!然后,我现在在TB上只能搜索到电机测功机,这个电机测功机只能测出电机的电流、电压、转矩、转速、输出功率、输入功率和效率!我现在是想测试电机的拉力(推力),求个大神教教我吧,我是新手,刚入门,不知如何才能继续下去了!或者有人知道哪里能买到测试电机拉力(推力)的仪器也行!新人,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电子秤上测  重物固定电机  清0 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秤上测  重物固定电机  清0 测

嗯  我也搜了其他的帖子 也看了不少的测法!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精确的仪器去测试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搜了其他的帖子 也看了不少的测法!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精确的仪器去测试的= =

只要电子秤准的话拉力应该很准的,这个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子秤准的话拉力应该很准的,这个比较简单

嗯,那就行了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