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控的PPM接线

楼主(2014-10-17):
最近买了一只切糕433,但发现我的FUTUBA控与说明书上的不一致,如图,这是我的FUTUBA12Z拔掉高频头后的接口,请教各位大佬,这些接口中,PPM、正极、负极分别在哪里啊?

网友:
同问,请问LZ现在找到定义了吗

网友(2015-02-24):
找到了没?

网友:
好像从教练口接吧

网友A:
我是从教练口接的切糕14s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教练口接的切糕14sg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接的,我的接上怎么对不了频。
教练线剪开是两根,一红一黑。
黑色是地线的话,红线就是ppm的输出,插在相应位置是不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接的,我的接上怎么对不了频。
教练线剪开是两根,一红一黑。
黑色是地线的话,红线 ...

完全正确,433上接四个针脚就行,两个是模拟器的两个线,两个是给433供电的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接的,我的接上怎么对不了频。
教练线剪开是两根,一红一黑。
黑色是地线的话,红线 ...

你最好找个futaba的教练口角的定义,用万用表测一下红黑线是否正确,基本上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找个futaba的教练口角的定义,用万用表测一下红黑线是否正确,基本上不会错。

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