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调试求助

楼主(2014-10-17):
请问mwc四轴可以接一个有线的电源,用手机连mwc调pid呢,可以的话用开关电源可以吗,要用几安的呢,手头就两块2200ma的3s,飞不到十分钟就没电了,b6冲一块电池要一个多小时,

网友:
几十米电线会比电池轻吗,还能飞起来吗,线拉直了不秒炸了吗

网友A:
你倒不如买个蓝牙来调。。

网友:
呃,不好意思。没看清楚,绑起来调,十分钟够了吧。

网友B:
多调几次就好了  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不如买个蓝牙来调。。

有蓝牙模块,pid调试有个调试步骤方法的吗,看来还得潜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调几次就好了  用不着

我用的xxd2212电机那个低通滤波要改10hz吗现在是20hz

网友B:
wo de shi  42 hz 或者98hz  自己试着来 并不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 de shi  42 hz 或者98hz  自己试着来 并不是通用的

昨天把飞控版放到最上层,一给油就往前飞,又给挪回机腹就好了,同样的pid,放上边就不行呢

楼主:
是不是振动太大造成的,放机腹是用的双面胶沾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把飞控版放到最上层,一给油就往前飞,又给挪回机腹就好了,同样的pid,放上边就不行呢

震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不一样

如果还放上边的话就得调pid吧?条那个值呢

网友C:
我是不会调啊,我的mwc装机默认参数就能飞,所以我就不动了,参数怕调完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会调啊,我的mwc装机默认参数就能飞,所以我就不动了,参数怕调完了不行

我的默认就不行,调的稍微可以飞了,就是往前漂,要往后修正,加速度和陀螺都校准了也不行

楼主:
唉,太不好调了

网友D:
你开自稳了吧,开自稳会自动修复啊,不会一直一个方向飘的吧,MWC是难调,不通的配置得用不同的参数,你QQ多少,我发给你一些资料,。我是电脑蓝牙连接飞机调的,在外面也能手机连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开自稳了吧,开自稳会自动修复啊,不会一直一个方向飘的吧,MWC是难调,不通的配置得用不同的参数,你QQ ...

QQ295579035,我也弄了个蓝牙调参,就是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放上边的话就得调pid吧?条那个值呢

建议放肚子里面,炸鸡飞控至少不会挂,电机轴炸歪 换就好了   漂正常  没GPS 定点  有GPS 没有减震 也会飘
你的浆做了平衡没有?一切从减震开始。

MWC的罗盘很容易受干扰,隔断时间就要重新校准。

默认参数,450尼龙机架已经很稳了。

你飞起来,只要不抖,开自稳打舵手动调整就好了。

四轴不是停在空中就算玩的,要求高,可以上商业飞控。MWC 其实就那样,暴力玩玩才刺激。

个人愚见,各位看官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放肚子里面,炸鸡飞控至少不会挂,电机轴炸歪 换就好了   漂正常  没GPS 定点  有GPS 没有减震 也会 ...

谢谢,了解了,那就先玩玩吧,等技术到家了在升级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