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GPS天线碎了!!

楼主(2014-10-17):
这两飞就发现不稳,老是掉高度,要不就莫名其妙的自己转个角度,拆天线发现,陶瓷天线有裂痕。向各位大师求助:1、买个同型号的陶瓷天线换上能行吗,这个gps里有内置罗盘吗?2、要是能换要注意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
看那壳,你摔过吧,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
天线可以自己换,有指南针模块,换完校准。。。

网友:
论坛有帖子说换GPS天线的,你可以搜一下,实测没问题
如果不会换,我可以帮换

网友A:
那个不是天线的问题,如果能搜星就可以。这个天线需要bga焊台才能拆装,家里没法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天线的问题,如果能搜星就可以。这个天线需要bga焊台才能拆装,家里没法搞的。

这点事用不着BGA焊台,有把热风枪就搞定了,他是换陶瓷天线,又不是换贴片。所以,有把烙铁就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点事用不着BGA焊台,有把热风枪就搞定了,他是换陶瓷天线,又不是换贴片。所以,有把烙铁就行了。呵呵 ...

好吧,看陶瓷天线下面吹不吹得下来。。陶瓷吸热可厉害了。。如果有焊针好办,如果是贴片天线,就只能用焊台,风强功率不够吧。

网友:
摔碎的厂家不可能免费保,买器件自己更换很容易,没信心就找路边修手机的。

网友C:
呵呵,这个简单,车载导航的陶瓷天线也是自己换。上X宝淘个同样规格的,要多人好评的哦。不要在陶瓷天线的那边焊接,在有芯片的那一面,中间那个焊点,应该就是陶瓷天线信号的,找个60W的烙铁(我用45W),足够了。这边焊接,陶瓷天线那边,用一字改锥,轻轻撬,当然,等锡熔化后才能撬。最好不用热风枪,温度控制不好,容易把其它芯片烧了,或者陶瓷天线未掉,其它小元件已经掉了。

用万用表测一下那个焊点,看有没有5V 左右的电压。如果有,记得要买有源陶瓷天线哦。不过,现在一般都是用有源的。如果那个点没有5V电压,那么这个GPS还有提升的空间。

网友:
你这个外壳有点~~~

网友:
便宜点,卖给我研究研究。你买个新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简单,车载导航的陶瓷天线也是自己换。上X宝淘个同样规格的,要多人好评的哦。不要在陶瓷天线的 ...

谢谢了啊,买一个试试,另外,天线上标的,那个G是什么意思, 看到j,看到C,还有K,就是没有G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啊,买一个试试,另外,天线上标的,那个G是什么意思, 看到j,看到C,还有K,就是没有G呢

这个就不懂了,俺也是业余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一般买到的GPS天线都是带底板的,你要多做一到工序,就是把陶瓷天线单独焊接出了,不要底板,才能焊接到你的大疆上。

网友:
论坛有教程的,自己搜一下

网友:
换陶瓷天线简单! 要注意分清楚 有两种(一种是有源的,一种是无源  )

网友D:
直接返厂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返厂就可以了

阿诺,前天下午正飞着呢,听到打桨的声音,接着就手动了,好不容易拉到草坪炸机,发现GPS被切了,在地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今天花了1K又进了一个,这是我单笔损失最大的一次,其实没丢之前也出现过LZ的问题,自己转个方向,锁不住高度,相比起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稳定,跟拿绳子吊着一样,现在想来,丢的不是很可惜了,反正也坏了

网友:
关注楼主的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诺,前天下午正飞着呢,听到打桨的声音,接着就手动了,好不容易拉到草坪炸机,发现GPS被切了,在地上 ...

安装不正或者不水平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还有就是没校准也会

网友:
直接买配件更换最合适,要是不放心就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