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单独供电问题

楼主(2014-10-17):
关于舵机单独供电问题: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从接收机取信号给舵机单独供电,舵机自由抖动,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没看懂“从接收机取信号给舵机单独供电”的意思。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说的更详细点吗,也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
用替换法试试看是接受还是舵机问题。

网友A:
舵机 本来就 建议 : 不与 飞控,不与 接收机 共用 UBEC 。。

飞控+接收机+GPS——单独供电。。。其它 另外 放一个 大电流的 UBEC

网友:
地线没接好

楼主: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舵机直接从接收机供电舵机的扭力不够。但是将舵机的电源单独供电,舵机跳动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 本来就 建议 : 不与 飞控,不与 接收机 共用 UBEC 。。

飞控+接收机+GPS——单独供电。。。其它  ...

就是单独供电后,舵机抖动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独供电后,舵机抖动很厉害

  5楼,7楼 都是 很好的 参考。。。

或许 是  你舵机 工作频率 太低。。。

你好歹:上张 照片,这些东西的型号。

网友:
楼主取信号的时候,不仅要连信号线,还要连地线。

网友(2015-01-31):
单独供电也需要用地线的!

网友:
嗯,接地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