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杨格Total G的童鞋请进。。。我感觉中招了

楼主(2014-10-17):
     刚买的Total G,发现一个问题。说明书上写的电源通过Y-线分别供电给Total G和接收机。
舵机线是从接收机连到EXT1,和EXT2插槽(跟MB的接法一样)有红字赫然写着“输入电压不得高于5.5V”

大家都知道,接收机的插针是完全并联的,也就是说电源电压是多少,个个通道的电压就一样。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Total G自带的那根Y线是降压线?不然怎么保证接收机那边的电压?也就是说Total G的Sevro Bus电压和控制电压是分开的??
Total G和接收机要使用不一样的电压(Total G支持10V高压输出,我HV舵都在路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XX了。。。那个降压线业太不靠谱了。
请知道的童鞋说一说。。。

网友A:
秧歌的飞机挺好飞,但是小毛病异常多,陀螺仪没用过,感觉不会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秧歌的飞机挺好飞,但是小毛病异常多,陀螺仪没用过,感觉不会怎么好。

机器还没拆包装, 看做工和MA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还没拆包装, 看做工和MA是一个档次的。。。

rave 90 fso?以前的做工和jr差不多相当好,现在的做工一般。换掉齿盘,在测版电机位置加加强片。尾部插销子的地方全部打红胶。我飞这机器两年了,改进的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ve 90 fso?以前的做工和jr差不多相当好,现在的做工一般。换掉齿盘,在测版电机位置加加强片。尾部插 ...

买的旧版90ENV,套机配FBL头。已经买了配件转FB头。
Total G也准备用来做锁尾陀螺仪。等自己能接受了(或者FB没配件了)再转回FB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旧版90ENV,套机配FBL头。已经买了配件转FB头。
Total G也准备用来做锁尾陀螺仪。等自己能接受了( ...

你真怀旧。秧歌配件已经很难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怀旧。秧歌配件已经很难买了。

说的是啊,用绝版货的代价挺沉重。。。
改FB头花了我200多刀。暂时发现球头好像和雷虎G4通用。
又省了一笔配件,不够的球头直接拆雷虎的存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啊,用绝版货的代价挺沉重。。。
改FB头花了我200多刀。暂时发现球头好像和雷虎G4通用。
又省 ...

杨哥给jr设计飞机,所以秧歌和jr的球头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杨哥给jr设计飞机,所以秧歌和jr的球头是通用的。

大神,果真是。。。
刚才看了看Vibe 90 3D. 惊人的相似。